单片机+74HC595驱动8位数码管显示异常

楼主:
74HC595驱动8位数码管显示异常问题:
1. 用定时器0计时模拟时钟显示正常;
2. 读取DS3231时钟芯片的数据就显示异常,前面7位亮度低,第8位亮度高,数字变化看不清楚,具体见异常显示图片。
压缩包里面有所有的工程资料
请论坛大师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74HC595驱动8位数码管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不显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FF,0xbf
};        //共阳段码表
//-----------------------------------------------------------------------------

sbit SER = P3^7;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STCP = P3^6;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端,并行输出
sbit SHCP = P3^5;        //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 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端

sbit key1 = P3^0;        //选择键
sbit key2 = P3^1;        //加键
sbit key3 = P3^2;        //减键

char shi=12,fen=59,miao=30;
//char shi,fen,miao;

uchar shan,shan1,A,K,C,D,E,F;
uchar knum;                //选择键计数变量
uint keycont1,keycont2,keycont3;//消抖计时变量
bit lock1,lock2,lock3;//按键自锁标志

bit key3_shotr_flag;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uchar key3_cnt;//按键3按下次数记录
uint key3_sj_time;//按键3双击时间变量

uchar key_num;//按键触发编号变量
uchar hour,minute,second,year,month,day,date,week;
#define const_key_time  20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2  20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3  20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key_long_time  500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key_lj_time  400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key3_sj_cnt  250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void TimerInit();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void key_service();//按键服务程序
void Display (uchar shi10,uchar shi,uchar fen10,uchar fen,uchar miao10,uchar miao);        // 数码管显示
void SMG_Int(uchar Dat);                // 数码管单字节串行移位函数
///////////////////////////////////

// ------------------------------------------------------------
// IO口模拟I2C通信

// ------------------------------------------------------------
sbit SCL=P3^4; //串行时钟
sbit SDA=P3^3; //串行数据

/********************************************************************************************************
**         DS3231常数定义
********************************************************************************************************/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H 0x11    //温度寄存器高字节(8位)        整数部分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L 0x12    //温度寄存器低字节(低2位) 小数部分

#define NACK    1
#define ACK     0
//////////////////

void Delay5US()                //@11.0592MHz         STC Y6指令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16;
        while (--i);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z;
        for(y=0; y<x; y--)
                for(z=0; z<930; z--);

}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SCL = 1;
   SDA = 1;
   SDA = 0;
   SCL = 0;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SCL = 0;
   SDA = 0;
   SCL = 1;
   SDA = 1;
}

/********************************************************************************************************
**         3231
********************************************************************************************************/

uchar        BCD2HEX(uchar val)//转10进制
{
        return        ((val>>4)*10)+(val&0x0f);
}

uchar        HEX2BCD(uchar val) //转16进制
{
        return        (((val%100)/10)<<4)|(val%10);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5US();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SCL=1;
    Delay5US();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5US();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5US();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5US();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5US();
   }
   SCL=0;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SDA        =        a;
    SCL=1;
    Delay5US();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u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5US();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IIC_Stop();
    Delay5US();
    Delay5US();
    return 1;
}

uchar read_current()
{
    uchar read_data;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if(ack==0)
        return(0);
    read_data = RcvByte();
    Ack_I2C(1);
    IIC_Stop();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uchar Tmp;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Tmp=read_current();
        if(random_addr==DS3231_HOUR)
                Tmp&=0x3f;

    return(BCD2HEX(Tmp));//都转10进制输出
}

void KeyScan()           //按键程序放在2ms定时器中断里面扫描
{
        if(key1)
        {
                keycont1=0;
                lock1=0;
        }
        else if(lock1==0)//按键按下
        {
                keycont1++;
                if(keycont1>const_key_time)
                {
                        keycont1=0;
                        lock1=1;  //按键锁置1,避免一直触发
                        key_num=1; //触发1号键
                }
        }
/////////////////////////
        if(key2)
        {
                keycont2=0;
                lock2=0;
        }
        else if(lock2==0)
        {
                keycont2++;
                if(keycont2>const_key_time)
                {
                        keycont2=0;
                        lock2=1;
                        key_num=2; //触发2号键
                }
        }
        else if(keycont2<const_key_long_time)//长按 连减
        {
                keycont2++;
                if(keycont2==const_key_long_time)
                {
                        keycont2=const_key_lj_time;//连加速度设置
                        key_num=2;         //触发2号键
                }
         }
/////////////////////////
        if(key3)        //按键没有按下
        {
                keycont3=0;
                lock3=0;
                if(key3_cnt>0) //按键按下次数key3_cnt>0说明按键按下过
                {
                        key3_sj_time++;// 计时变量自加
                        if(key3_sj_time>key3_sj_cnt)//计时大于500ms            2ms中断
                        {
                                key3_sj_time=0;//双击计时变量清零
                                key3_cnt=0;//按键按下次数清零
                        }
                }

                if(key3_shotr_flag)        //松手后触发3号按键的单击短按
                {
                        key_num=3; //触发3号键
                        key3_shotr_flag=0;
                }
        }
        else if(lock3==0) //按键按下
        {
                keycont3++;
                if(keycont3>const_key_time)
                {
                        keycont3=0;
                        key3_cnt++;//k3按键次数
                        lock3=1;
                        if(key3_cnt==1)//单击
                        {
                        //        key_num=3; //触发3号键
                                key3_shotr_flag=1;
                        }

                        if(key3_cnt==2 && knum==0) //双击
                        {
                                miao = 30;//把秒写30
                        }
                        if(key3_cnt==3 && knum==0) //三击
                        {
                                fen = 30;//把分写30
                        }

                }
        }
        else if(keycont3<const_key_long_time)//长按 连减
        {
                keycont3++;
                if(keycont3==const_key_long_time)
                {
                        keycont3=const_key_lj_time;//连减速度设置
                        key_num=3; //触发3号键
                }
        }
}

void key_service() // 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
        switch(key_num)
        {
                case 1:        knum++;
                                if(knum==4)
                                        knum=0;
                            key_num=0; //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case 2: if(knum==1){shi++; if(shi>23)shi=0;}
                            else if (knum==2){fen++; if(fen>59)fen=0;}
                            else if (knum==3){miao++; if(miao>59)miao=0;}
                            key_num=0; //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case 3: if(knum==1){shi--; if(shi<0)shi=23;}
                                else if (knum==2){fen--; if(fen<0)fen=59;}
                                else if (knum==3){miao--; if(miao<0)miao=59;}
                                key_num=0; //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out595()
{
        STCP = 0;         //数据并行输出,(借助上升沿)
        _nop_();
        _nop_();
        STCP = 1;
}

void Display (uchar shi10,uchar shi,uchar fen10,uchar fen,uchar miao10,uchar miao)
{
        uchar i;

        //显示第1位        小时10位
        if(knum==1)                //
        {
                if(shan>125)         //        调时数码管闪烁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shi10];

                SMG_Int(i);        //段码
                SMG_Int(0x01);//位码

                out595();
                //显示第2位        小时个位
                if(shan>125)         //
                i = Table[15];          //黑屏
                else
                i = Table[shi];

                SMG_Int(i);
                SMG_Int(0x02);

                out595();
        }
        else
        {
                i = Table[shi10];

                SMG_Int(i);
                SMG_Int(0x01);

                out595();

                //显示第2位        小时个位
                i = Table[shi];

                SMG_Int(i);
                SMG_Int(0x02);

                out595();
        }
        //显示第3位        -
//        if(shan<125)
//        i = Table[15];
//        else
        i = Table[16];         //"-" 闪烁
        SMG_Int(i);
        SMG_Int(0x04);

        out595();

        //显示第4位        分钟10位
        if(knum==2)
        {
                if(shan>125)         //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fen10];
                SMG_Int(i);
                SMG_Int(0x08);

                out595();

                //显示第5位        分钟个位
                if(shan>125)         //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fen];

                SMG_Int(i);
                SMG_Int(0x10);

                out595();
        }
        else
        {
                i = Table[fen10];

                SMG_Int(i);
                SMG_Int(0x08);

                out595();

                //显示第5位        分钟个位
                i = Table[fen];

                SMG_Int(i);
                SMG_Int(0x10);

                out595();
        }
        //显示第6位        -
//        if(shan<125)           //"-" 闪烁
//        i = Table[15];
//        else
        i = Table[16];         //"-"

        SMG_Int(i);
        SMG_Int(0x20);

        out595();

        if(knum==3)
        {
                //显示第7位        秒10位
                if(shan>125)         //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miao10];

                SMG_Int(i);
                SMG_Int(0x40);

                out595();

                //显示第8位        秒个位
                if(shan>125)         //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miao];

                SMG_Int(i);
                SMG_Int(0x80);

                out595();
        }
        else
        {
                //显示第7位        秒10位
                i = Table[miao10];

                SMG_Int(i);
                SMG_Int(0x40);

                out595();

                //显示第8位        秒个位
                i = Table[miao];

                SMG_Int(i);
                SMG_Int(0x80);

                out595();
        }
}

void SMG_Int(uchar Dat)         //通过8次循环将8位数据移入74HC595
{
        uchar i;
        for(i=8;i>=1;i--)
        {
                if (Dat & 0x80) //如果数据的最高位是1
                {
                        SER = 1;        //串行数据输入端置1
                }

                else
                {
                        SER = 0;  //否则串行数据输入端清零
                }
                Dat <<= 1;          //数据左移1位,分8次把8位数据移入74HC595
                SHCP = 0;  //SH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_nop_();
                _nop_();
                SHCP = 1;
        }
}

void Timer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TH0 = (65536-2000)/256;        //2ms初值
        TL0 = (65536-2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
        TimerInit();
//        PWM_Init();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while(1)
        {
//                shi = read_random(DS3231_HOUR);
//                fen =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
//                miao =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                A=shi/10;
//                K=shi%10;
//                C=fen/10;
//                D=fen%10;
//                E=miao/10;
//                F=miao%10;

                Display (A,K,C,D,E,F);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cnt;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        shan1++;
//        if(shan1==250)
//                shan1=0;

        shan++;
        if(shan==250)
                shan=0;

        if(knum==0)
        {
                cnt++;
                if(cnt==500)
                {
                        cnt = 0;
                        miao++;
                        if(miao == 60)
                        {
                                miao = 0;
                                fen++;
                                if(fen==60)
                                {
                                        fen = 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A=shi/10;
        K=shi%10;
        C=fen/10;
        D=fen%10;
        E=miao/10;
        F=miao%10;

        KeyScan();
}

网友A(2024-04-19):
很怀疑你中断程序会忙的过来不?定时器中断里,要完成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多,又是计时又是分配缓存又是调用万里长城般的键扫的代码?中断不要放太多代码,最完美的就是进中断后处理一些标志位就退出来,那些冗长的代码让主程序去完成。
595的显示代码再简单不过了,咋就写成这样乱了?不如开个2ms的中断,每进中断,位选+1,8位数码管16ms一轮显,视觉上完全不会闪的。用595驱动LED出现亮度不均,无非两种情况,其一是电流不足,其二是显示时长不相等。。
显示代要改改,值未改,就没必要重新加载一次到缓存。
.
.
.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立创EDA的这些零件都是自带的还是你画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立创EDA的这些零件都是自带的还是你画 的?

自己画的有一些,系统里面有的就不要自己画

网友D:
第一检查电流
第二显示延时 驱动595弹数据时可以弹两次或者三次,或者加延时2~5us加强显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