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失败

楼主(2024-04-19):
经常失败

网友A:
更换芯片型号

网友B:
降低下载速率

网友C:
1、查看USB端口是否正确
2、查看单片机的晶振线路是否接好
3、查看单片机是否有损坏

网友D:
检查端口线是否正确,检查型号是否正确,检查下载速率,调低,单片机断电,点下载后再插上与单片机的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