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骑远飞TM1638模块显示功能实践 源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tm1638.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200;j++);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_TM1638(); //初始化TM1638
for(i=0;i<8;i++)
Write_Data(i,dis[10]); //初始化寄存器
/***************************************
选中GRID1  令第一位数码管显示0
              第二位数码管显示1
                          ......
下面是各数码管编号
0xC0,0xC2,0xC4,0xC6,0xC8,0xCA,0xCC,0xCE
下面是各LED编号
0xC1,0xC3,0xC5,0xC7,0xC9,0xCB,0xCD,0xCF
****************************************/
while(1)
{
for(i=0;i<8;i++){
Write_Data(0xC0+i*2,dis[i]); //轮显各数码管
DelayMs(200);                                 //轮显各LED
Write_Data(0xC0+i*2+1,0xff);
DelayMs(500);
}
Write_Command(0x80);
DelayMs(500);
init_TM1638();
}
}

#ifndef _TM1638_H
#define _TM1638_H
#include "reg51.h"
//TM1638模块引脚定义
sbit DIO=P1^3; //数据线
sbit CLK=P1^2; //时钟线
sbit STB=P1^1; //片选线
//共阴数码管显示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dis[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00};
void TM1638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DIO=Data&0x01;
Data>>=1;
CLK=1;
}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发送命令
{
STB=0;
TM1638_Write(Command);
STB=1;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STB=0;
TM1638_Write(0x00|add);
TM1638_Write(Data);
STB=1;
}
//TM1638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M1638(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_Command(0x8F);
Write_Command(0x40); //采用地址自动加1
STB=0;
TM1638_Write(0xc0); //设置起始地址
for(i=0;i<16;i++) //传送16个字节的数据
TM1638_Write(0x00);
STB=1;

}
#endif

这个是上面2个程序,可以直接从网页复制 不必下载

网友A(2024-04-19):
TM1638芯片的数据手册很抽象,对于初学者来说各功能也很容易搞混,这里参考了网上资料和帖子将显示功能实践一番并加以记录,提供给同样的初学者一起探讨完善。如有更好的更详细的实例,欢迎交流。

网友B:
已经用汇编写出1638程序并应用到数控收音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用汇编写出1638程序并应用到数控收音系统,

向你学习,我是初学者

网友C:
74hc164读按键程序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74hc164读按键程序有没有

没有呢,电脑资料里有仿真和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