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51单片机原理图中CH340G没有外接晶振?

楼主:
  最近才开始学习51单片机,我是小白,见谅。CH340G需要外接12M的晶振,CH340C是内部自带晶振。但是我看51原理图中,USB转TTL模块里CH340G中X1,XO并没有外接晶振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24-04-19):
CH340C可以不用晶振!CH340G需要接晶振。你是不是把型号看错了或者340G的7脚接外界时钟输入?

网友B:
340g我记得是可以不用晶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H340C可以不用晶振!CH340G需要接晶振。你是不是把型号看错了或者340G的7脚接外界时钟输入?

这个原理图也是我从论坛找的A2开发板原理图,上面的型号就是340G,7脚8脚也是没有连着任何东西。所以很疑惑。

网友D:
画图的人比较懒, 打算贴340C,库里面只有340G 因为封装一样,就直接拿来用了,就这么简单。就好像很多时候找不到 STC89C52RC的库,直接用 AT89C51 不是一样的可以画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画图的人比较懒, 打算贴340C,库里面只有340G 因为封装一样,就直接拿来用了,就这么简单。就好像很多时候 ...

这个解释比较靠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刻意而为之

网友E(2024-10-12):
引用 网友F:

用南京沁恒不香吗

网友G: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看原理图了 得看板子上片子的型号,最准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南京沁恒不香吗

你这个问题,扎心了!!!

人家为什么故意在手册里 把这个章节删除?
你这是想让人家失业么?

网友H:
你这个看起来是普中A2的开发板电路图,原理图上是CH340G,实际板子上是CH340C!

网友I:
普中的开发板,芯片换成AI8051U 就可以直接USB下载了,方便简单,不需要串口芯片的加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