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和电容连在一起可以吗?

楼主:
  纯小白,见谅。今天看见一个原理图,晶振并没有与两个电容连在一起,但是那个博主把实物做出了也可以正常使用,这样的话不会对系统造成干扰吗。

网友A(2024-04-25):
实际是连在一起的,这常见于单片机开发板,便于更换晶振,通常使用12MHz晶振,串口通信使用11.0592MHz晶振。

网友B:
看规格书,有些芯片内部有电容,外面不用电容

网友C:
可以不焊

网友D:
晶振旁边两个电容,有的是帮助起振的,有的是可以微调频率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这两个电容也一样的能用
但也会有不能用的情况,那么,画板的时候就应该留出这两个电容的位置,可以在实际生产时不焊上去

网友E:
这个还是要 尽可能 遵照 手册要求。
电容容量一般是由晶振自身参数决定的。
所以一般装不装电容看CPU 手册, 电容多大 看 晶振手册。

网友F:
现在都集成在芯片内部了,高精度的 内部电容还可 编程调整!

网友F:
对时钟要求不高,可取消外部时钟电容。使用内部集成在芯片的;高精度的 内部电容可编程调整!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明显是原理图做错了,  量产晶振电路是要加上20pf左右电容, 做几个板能正常工作, 不代表量大的时候每个板 ...

谁说的,晶体振荡器形式多了,不用电容的非常常见,只是你没见过。

网友H:
这明显是原理图做错了,  量产晶振电路是要加上20pf左右电容, 做几个板能正常工作, 不代表量大的时候每个板都能正常工作. 原理图要多加检查.

网友G:
并不是一定要有电容,比如芯片内部是同相放大器,那么晶振就不能接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那这个晶振不需要再连两个33pf的电容了吗

接电容是更容易起振、振的更稳、更准。
接不接电容主要还得看晶振的振荡电路的特性和应用场景。

网友J:
引用 网友K:
VDD就是电源,这个和晶振无关。

好的,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当然了也要看用在什么mcu上,你mcu推荐就不要那两个电容,自己就不用加了

好的,谢谢

网友L:
当然了也要看用在什么mcu上,你mcu推荐就不要那两个电容,自己就不用加了

网友L:
33p接了更稳定不接也能跑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2个电容又不晶振的电容。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电容用在晶振上。。。

那这个晶振不需要再连两个33pf的电容了吗

网友K:
VDD就是电源,这个和晶振无关。

网友I:
这2个电容又不晶振的电容。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电容用在晶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