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取单片机8个引脚的状态,然后存到uint8类型的一个数组中发走

楼主(2024-04-19):
请教下各位
我读取单片机8个引脚的状态,然后存到uint8类型的一个数组中发走,把这8个引脚的状态存到数组有什么简洁的函数吗

        if(S1)        senddat[0]=(senddat[0]|0x01);
        else                senddat[0]=(senddat[0]|0x00);
        senddat[0]=senddat[0]<<1;
        if(S2)        senddat[0]=(senddat[0]|0x01);
        else                senddat[0]=(senddat[0]|0x00);
        senddat[0]=senddat[0]<<1;
        if(S3)        senddat[0]=(senddat[0]|0x01);
        else                senddat[0]=(senddat[0]|0x00);
        senddat[0]=senddat[0]<<1;
        if(S4)        senddat[0]=(senddat[0]|0x01);
        else                senddat[0]=(senddat[0]|0x00);
        senddat[0]=senddat[0]<<1;
        if(S5)        senddat[0]=(senddat[0]|0x01);
        else                senddat[0]=(senddat[0]|0x00);
        senddat[0]=senddat[0]<<1;
        if(S6)        senddat[0]=(senddat[0]|0x01);
        else                senddat[0]=(senddat[0]|0x00);

网友A:
可以用位域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it0    :1;
    uint8_t bit1    :1;
    uint8_t bit2    :1;
    uint8_t bit3    :1;
    uint8_t bit4    :1;
    uint8_t bit5    :1;
    uint8_t bit6    :1;
    uint8_t bit7    :1;
}temp;
然后if(S1)temp.bit0=1;else temp.bit0=0;

网友A:
还有写的senddat[0]=(senddat[0]|0x00);这句毫无作用,等于空语句了。清某一位要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位域
typedef struct
{

你都位域了,直接用=吧
temp.bit0=S1;

网友C:
sbit TempS8=ACC^0;
sbit TempS7=ACC^1;
sbit TempS6=ACC^2;
sbit TempS5=ACC^3;
sbit TempS4=ACC^4;
sbit TempS3=ACC^5;
sbit TempS2=ACC^6;sbit TempS1=ACC^7;

unsigned char IORecode()
{
       TempS1 = S1;
       TempS2 = S2;
       TempS3 = S3;
       TempS4 = S4;
       TempS5 = S5;
       TempS6 = S6;
       TempS7 = S7;
       TempS8 = S8;
       return ACC;
}

网友D:
这个破问题前两天刚刚回答过,如果8051那就利用bdata这个关键字。
unsigned char bdata tmp;
sbit tmp0=tmp^0;
sbit tmp1=tmp^1;
sbit tmp2=tmp^2;
sbit tmp3=tmp^3;
sbit tmp4=tmp^4;
sbit tmp5=tmp^5;
sbit tmp6=tmp^6;
sbit tmp7=tmp^7;

网友E:
全读端口,写入一个数组元素中,然后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