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OC3061来控制通过可控硅的的功率

楼主(2024-04-19):
目前有个项目用MOC3061控制可控硅来控制发热丝的功率,实现恒温控制,我看网上很多加热台都是用这种方法,但是用这种方法如何控制功率,因为3061只在零点开启,那就意味不能通过控制半波的占空比来控制功率,只能通过控制一个时间内,半波的数量来控制功率?

网友A:
可以使用PFW芯片控制。

网友B:
加热丝时间常数很长,控制半波数量并不影响精度,而且没有电流瞬变,EMI比调角好多了。

网友C:
可以设定合适的时长,以PWM方式实现温度控制

网友D:
你可以了解一下“调功器”,以秒级间隔控制全波的个数,相当于占空比,最适合纯电阻的加热控制

网友E:
可以使用不带过零点开通的光耦。  调半波数量 要做很高的功率分辨率会使得 控制功率变的很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不带过零点开通的光耦。  调半波数量 要做很高的功率分辨率会使得 控制功率变的很慢。

发热丝本来就很慢,MOC3063降低EMI的优点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