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
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便于DIY开关电源电路,除电容外,电阻采用印刷,单电源运算放大器采用裸片,制板、绑定裸片、涂黑色环氧树脂、高温固化等工艺,可实现DIY开关电源芯片。

  由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构成开关电源电路的输出周期为:

    其中,B是反馈系数,其表达式如下:

    该频率可设计成kHz量级,典型值为80kHz。

网友A(2024-04-26):
图中积分器的设计为了模拟开关电源芯片的通用性,在DC/DC降压电路中可省略积分器,在DC/DC升压电路中由于存在不稳定的状态,积分器不可省略。开关电源芯片的设计和生产是一个烧钱的过程,最核心的是生产的芯片市场是否认可。使用本电路可降低此风险。为了确保工程设计移植的可靠性,所提供的电路通过NI公司发行的MultiSim仿真软件验证。器件资料是从icpdf上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