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下汇编语言程序,第四五六七行都报语法错误

楼主(2024-04-19):
ORG 1000H
START:
        MOV A, #15
        CMP A, #20
                JG greater20
                CMP A, #10
                JGE greater10
                MOV B, #-1
greater20:
                MOV B, #1
greater10:
                MOV B, #0
END        START

网友A:
如果是8051的话,第四五六七行的指令根本不存在,你不可能随便捏造一些指令就让编译器去翻译。

网友B:
51单片机数值比较:
  ORG 0000H
  LJMP        MAIN

MAIN:
  MOV        A,#0X21
  CJNE        A,#0X20,LOOP_0
  SETB        P1.1                         ;A = #0X20则        P1.1 设置为1
  LJMP         LOOP_END

LOOP_0:
  JC         LOOP_1                         ;A > #0X20则        P1.2 设置为1
  SETB        P1.2
  LJMP         LOOP_END

LOOP_1:
  JNC        LOOP_END
  SETB        P1.3                         ;A < #0X20则        P1.3 设置为1
  LJMP         LOOP_END

LOOP_END:

  LJMP        MAIN

E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数值比较:
  ORG 0000H
  LJMP        MAIN

看得懂就回复,看不懂就别说了。人家的JGE是Jump if Greater and Equal,JG是Jump if Greater,你看你都写了些啥玩意儿

        MOV          A,#0AH
        SETB         C
        SUBB         A,#014H
        JC           ?C0001
        MOV          A,#0AH
        CLR          C
        SUBB         A,#0AH
        JC           ?C0002
        MOV     B,#0FFH
?C0001:
        MOV     B,#01H
?C0002:
        MOV     B,#0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得懂就回复,看不懂就别说了。人家的JGE是Jump if Greater and Equal,JG是Jump if Greater,你看你都 ...

上面的例程是cjne 指令代替 cmp指令的示例, 给楼主测试用的。不是按楼主程序写的。
ORG 0000H
START:
                MOV A,#0X30
                CJNE        A,#0X14,ST
ST:                JNC        greater20
                CJNE        A,#0X10,greater10
                JNC        greater10
                MOV B, #-1
greater20:
                MOV B, #1
greater10:
                MOV B, #0
END

网友C:
我不记得有JG,只知道有JC,JE,JNE,好多年了,现在回顾一下,当时学的还是很用心的,就是后来用的少,改用C了

网友D:
他用的是8086汇编语言程序。

要是他用8051,不可能从这里开始 ORG 1000H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他用的是8086汇编语言程序。

要是他用8051,不可能从这里开始 ORG 1000H

DOS程序一个segment前256个字节是程序段前缀PSP,所以要ORG 100H不是1000H。Windows程序是32位线性地址没有这个要求。x86的寄存器是AX、BX,高低8位分别是AH、AL、BH、BL,楼主写的是A、B。

所以你的51汇编和86汇编都没学会,就不要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