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GP2Y1010AU0F传感器监测PM10浓度的公式

楼主(2024-04-19):
想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用GP2Y1010AU0F传感器监测PM10浓度的公式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公式在传感器手册里面。

网友B:
看手册吧

网友C:
PM10浓度
PM10是指空气中粒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PM10浓度=(PM10/V)×10⁶
其中,PM10是实际测量得到的PM10含量,V是采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

GP2Y1010AU0F传感器:GP2Y1010AU0F传感器是一种红外粉尘传感器,用于检测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它可以通过Arduino的模拟输入引脚来读取颗粒物浓度,并提供相应的模拟输出电压。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与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在传感器手册里面。

大佬可以说一下吗,我只找到测PM2.5的公式

楼主:
大哥可以说一下吗,我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10浓度
PM10是指空气中粒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PM10浓度=( ...

大佬我是基于单片机的,没接触过你说的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