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两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4-04-19):
谁知道这两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B:
能够烧坏的电阻,阻值一般不会太大,查一下与电路的连接,可以估算一下

网友C:
这是电流采集电阻,毫欧姆级

网友D:
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

网友E:
线路太细,不像是毫欧级电阻,只能说画板人不懂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可以了

能测的话,楼主也不会发问了,明显的烧痕,肯定是测不出来了

网友F:
拍个回来,测量完了再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