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求助

楼主(2024-04-20):
为何手动选择数据不能发送,串口助手接收到的全是null或者乱码,接收中断返回来的又正确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_1_second(void)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12000; i++) { // 假设每个大循环约耗时1ms
        for (j = 0; j < 120; j++) { // 这里是填充的小循环,具体数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 空循环,用于消耗时间
        }
    }
}

/*******************************************************************************
* 函 数 名       : uart_init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配置函数,通过设置TH和TL即可确定定时时间
* 输    入       : baud:波特率对应的TH、TL装载值
* 输    出             : 无
*******************************************************************************/
void uart_init(void)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A=1;                                //开放总中断
        ES=1;                                //开放串口中断

}

// 发送单个字符的函数
void uart_send_char(u8 da1)
{
    while(TI); // 等待上次发送完成(通过检查TI标志)
    SBUF = da1; // 将字符放入发送缓冲区SBUF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uart_send_string(const char *str)
{
    while(*str) // 遍历字符串直到遇到结束符'\0'
    {
        uart_send_char(*str++); // 发送当前字符,并指向下一个字符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art_init();//波特率为9600
//char s2 = "ssss";

        while(1)
        {
                uart_send_char('x');
                delay_1_second();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u8 rec_data;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rec_data=SBUF;        //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SBUF=rec_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
能收说明波特率对,发送的数据接收错误,可能是停止位时间不够。

网友B:
你串口助手显示奇怪汉字还是符号啊,调一下串口助手,选文本显示呢,别选信息位啥的,发个数字看看

网友B:
我没看出来什么错,估计是串口助手没调对,这是我之前写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table[]="2";
u8 a,flag;
void Tim1_Init();
void Serial_Init();
void Serial_Interrupt_Init();
void delay(u16 time_out)
{
    while(time_out--);
}
void main()
{

    u8 i;
    Tim1_Init();
    Serial_Init();
    Serial_Interrupt_Init();
    while(1)
    {
        if(flag==1)
        {

            for(i=0;i<1;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TI=0;
            flag=0;
        }
     delay(1000);
    }
}

void Tim1_Init()
{
    TMOD=0x20;
    PCON=0X80;
    //波特率为9600 STC89C51 11.052MHZ
    TH1=0xfA;
    TL1=TH1;
    TR1=1;
}
void Serial_Init()
{
    SM0=0;
    SM1=1;
    REN=1;
}

void Serial_Interrupt_Init()
{
    ES=1;
    EA=1;
}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C:
去掉串口中断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串口助手显示奇怪汉字还是符号啊,调一下串口助手,选文本显示呢,别选信息位啥的,发个数字看看

先谢谢老哥,不过即使我不放循环里只跑一次他还是一直重复发送空值回来,有时候又乱码,请问老哥有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出来什么错,估计是串口助手没调对,这是我之前写的
#include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谢谢,我学习一下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收说明波特率对,发送的数据接收错误,可能是停止位时间不够。

这个停止位时间怎么弄呢,请问老哥

楼主:
解决了,各位,是因为采用12Mhz晶振的问题,采用9600比特率通信误差太大不稳定之类的void ,采用4800比特率,同时对串口通信的操作从底层开始
void uartSendData(u8 ucData)
{
    u8 ucCnt;
    UART_TX_LOW(); //串口起始位开始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使能定时器1中断
    bUartFlag = ON;
    while(bUartFlag == ON);
        /*
         *由地位开始,将数据通过串口输出
        */
    for (ucCnt = 0; ucCnt < 8; ucCnt++)
        {
        UART_TX_SET(ucData & 0x01);
        ucData >>= 1;
        bUartFlag = ON;
        while(bUartFlag == ON);
    }
    UART_TX_HIGH();
    bUartFlag = ON;
    while(bUartFlag == ON);
    TR1 = 0;
    ET1 = 0;
}
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