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数码管

楼主(2024-04-20):
前几天发过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5428-1.html
要显示的是这样的

是因为没有消隐吗
我看评论区有人说  “每个7段显示器都只缺了一个笔画,从左到右分别缺的是a、b、c、f、e、f、g、dp”,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数码管的段码不对,有两种方法解决,1改程序,2是硬件重新
排断码线

网友B:
是我说的,这么简单的问题请大家分析,为什么没人能想通呢?

网友C:
大概可能是段码和位码弄反了

网友D:
把仿真文件和程序发出来,不到1小时就会得到答案,你这样问问题,一年都不能解决。

网友E:
代码如有缺陷或错误,仿真结果与实物结果可能不一致。从实物图片看每个字符少一笔,可能是段码与位码搞颠倒了。

网友F:
第一个数码管缺第一划,第二个数码管缺第二划,第三个数码管缺第三划,
显示的内容正好和它的位置数据相关,也就是说把“位码”当作“段码”显示出来了。

网友G:
咋说呢,肯定不是消隐的事,因为你第一位和最后一位a都是1,而且你这是八段数码管,我猜奥,你段码和位码接反了,每位都缺一个,而且你这个是不是共阴或者共阳反了

网友C:
看到你是两个一样的芯片分别驱动段码和位码,那好解决了,代码中把两个芯片的数据交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我说的,这么简单的问题请大家分析,为什么没人能想通呢?

我上一贴就想说了。。。
只是看到你说是ZZ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网友I:
程序问题,就是脚位弄错了,也是程序问题,你把源文件发出来,才有人帮你,大家都是上班,不一定有闲工夫重新画个仿真图,用的元件也不定会相同,仿真是那个版本的,都是要说清楚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74139引脚坏了,一直输出低电平,使Y3C变成高电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