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GND和变压器隔离的GND是否可以连接?

楼主:
如图是这样的,我是用18650电池经过XL6019升压,然后通过变压器隔离输出两路+15V,-15V,我想做的电池的电压检测电路给单片机检测,不知道这两个GND是否可以连接,如果不连接的话单机无法检测电池电压,是否可以连接,然后通过电阻分压,给单片机做电池电压检测。

如图

如图

网友A(2024-04-20):
隔离没意义就可以连接,如果隔离有意义那么连接会破坏隔离。

网友B:
隔离变压器输出端的GND是浮地, 没有与大地相通, 是可以与电池的GND连在一起的. 电池的GND也是浮地. 二者GND连一起以后, 相连的两个电路中的电压都以此相通的GND作为电压的0点.

网友C:
最好是隔离,电磁兼容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