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编码电机机械臂问题

楼主(2024-04-20):
我们学校的机器人队的比赛,我们组是选的五轴机械臂,今天才告我们最多用两个舵机,必须要用编码电机,脑子要%了

网友A:
只能使用永磁同步电机+减速器才能实现

网友B:
当然用电机了,要不怎么控制速度啊,解析的运动参数用普通舵机控制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用电机了,要不怎么控制速度啊,解析的运动参数用普通舵机控制太难了。

呜呜呜,我脑子里四舍五入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使用永磁同步电机+减速器才能实现

不是直接用编码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