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处理error c202问题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
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我找半天找不出来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3
#define undefined identifier

uchar i, flagl,flag2,flag3,flag4;

sbit k1=P2^4;
sbit k2=P2^5;
sbit k3=P2^6;
sbit k4=P2^7;

uchar table1[]={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c,0xff};

uchar table2[]={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

uchar table3[]={0x7e,0xbd,0xdb,0xe7,0xf};

uchar table4[]={0xaa,0x55};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while(x--)
for(i=50;i>0;i--);
}

void keyscan()
{if(k1==0){
delay(10);
if(k1==0){
flag2=0;
flag3=0;
flag4=0;
flagl=1;
}
}
if(k2==0){
delay(10);
if(k2==0){
flag3=0;
flagl=0;
flag4=0;
flag2=1;
}
}
if(k3==0){
delay(10);
if(k3==0){
flag1=0;
flag2=0;
flag4=0;
flag3=1;
}
}
if(k4==0){
delay(10);
if(k4==0){
flag1=1;
flag2=0;
flag3=0;
flag4=1;
}
}
}
void main(){
while(1)
{keyscan();
if(flagl==1){
for(i=0;i<16;i++){
LED=table1[i];
delay(200);
keyscan();
}
}
if(flag2==1){
for(i=0;i<14;i++){
LED=table2[i];
delay(300);
keyscan();
}
}
if(flag3=-1){
for(i=0;i<5;i++){
LED=table3[i];
delay(250);
keyscan();
}
}
if(flag4==1){
for(i=0;i<2;i++){
LED=table4[i];
delay(600);
keyscan();
}
}
}
}

屏幕截图 2024-04-20

网友A(2024-04-21):
uchar i, flagl,flag2,flag3,flag4; 看看第一个flag后面是什么,1 还是 l ?

网友B:
很明显,前边你定义的是flagi,使用的是flag1,一个字母i,一个数字1,当然说你的flag1没有定义啊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像不是字母i,是字母l,小写的L

网友C:
定义的是flagl,函数体里是flag1

网友D:
我用我的编译器试了试,发现你在定义变量flag1的时候最后一个字符不是1而是l。

网友E:
是不是数字1打成字母L了. 或者你前面第7行定义的是字母L

网友F:
右键点击错误信息行,选复制,打开百度,粘贴进去,点搜索,就会看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F:
或者改一下你编辑器的字体,说不定也能看到问题所在。

网友G:
把这两个变量重新输入一遍就行了,前边定义的跟你后边用的不一样,你可以用查找比较下。

网友H:
不会英语的可以找“百度翻译”翻译一下就知道了,后面的“undefined”是未定义
的意思,肯定是前面定义的地方出错了。
你会发现前面定义的时候是“flagl”(后面是字母“l”不是数字“1”),最后用的是数字
“1”,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前边你定义的是flagi,使用的是flag1,一个字母i,一个数字1,当然说你的flag1没有定义啊

谢谢,刚刚去看了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I:
找到问题了确实是flagl和flag1的区别,flag1没有被被定义所以出现报错,1打成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