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这个电路 怎么使方波的占空比可调?

楼主(2024-04-21):
怎么修改电路,使方波的占空比可调

网友A:
U3-3不要接地,接到一个电位器中间滑片,电位器两端接+-12V即可。

楼主:
那u3-3接了之后,电压比较器是哪种类型啊,接之前是过零比较器

楼主:
接了之后还是过零比较器吗

网友B:
R8不要接地,接个可调电压+/-6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8不要接地,接个可调电压+/-6V

不对,虽然楼主没有给出C3、R7、R15的参数,但是D3、D4的存在可以肯定U2是方波转三角波的,你改R8对楼主要求的方波毫无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虽然楼主没有给出C3、R7、R15的参数,但是D3、D4的存在可以肯定U2是方波转三角波的,你改R8对楼主 ...

根据楼主的标题, U2的输出就是方波, D3 D4 只是限幅,不存在说是三角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标题, U2的输出就是方波, D3 D4 只是限幅,不存在说是三角波

限幅就是为了让三角波受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限幅就是为了让三角波受控。

假设U2的输出真是三角波,它的占空比也是零点电压的偏移,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限幅就是为了让三角波受控。

再说了,没有人会用+/-6V限幅来做三角波,6V出来的是个半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