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路是一般单限比较器吗

楼主(2024-04-22):
  网上资料图二是一般单限比较器单限

网友A:
是的 ,这就是单一的比较强

网友B:
是单限电压比较器。单限电压比较器只有一个阈值,如果是同相,输入电压大于阈值输出正电压,小于阈值输出负电压。正负电压都是唯一的数值,没有经过处理时接近电源电压。一般的单限电压比较器是对一个设定的电压进行比较。

网友C:
要看供电电源,若供电电源是单电电源,输出是一个极性,要么大于零,要么小于零;若供电电源是双极性电源,要看电路的设计参数。

网友D:
确实是比较器,只是不知道什么叫“一般单限比较器”,你发明的词汇不能让大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