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国产的是真的吗

楼主(2024-04-22):
如图,有国产有进口,都是真的吗

网友A:
真的,CH应该是沁恒

网友B:
所谓国产的是国内小品牌打磨出来的,还有一些的是拆件翻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CH应该是沁恒

CH32 就是CH32 ,并不是国产的STM32。。。

网友C:
ARM单片机有与之对应的过冲型号,但是不一定完全兼容

网友D:
是真的,就像单片机生产厂家购买intel公司的核,只不过32位单片机生产厂家购买ARM公司;目前国内手机厂家的生产MCU也是购买ARM的核。

网友E:
国产的说白了就是仿的,有一些指标可能也达不到原产的。

网友F:
ST原厂芯片本来就有中国产和马来产。CH32是国产沁恒芯片。

网友G:
意法STM32的国产有好多替代的,都是pin to pin替代,烧录文件有些都不用改,直接烧录,公司最近好多用雅特力这个牌子替代的

网友H:
有的,我用过国兆的

网友I:
there ar many source in china make alternativ arm ic with same pin configuraion of stm32

网友I:
Many company of china make arm ic of alternative pin configuration stm32

网友J:
仿的 也是国产的  支持国产

网友K:
国产的有雅特力(重庆), 华芯微特(佛山), 灵动微, 兆易创新,等等很多. 在前几年的STM32狂涨潮中, 就被国产ARM32单片机布局替换了.

网友L:
那段时间STM缺货,冒出好多替代品。现在 STM 价格甚至比仿货还要便宜, 看不出此时再用仿品的意义。
全兼容最好的是 AIR32 , 兼容开发库,兼容二进制,兼容烧写器, 可以完全当成STM32用,绝大部分应用不需要修改代码,可惜产品型号很少,现在价格反而比STM32还贵了。
其次 AT32 ,产品线很齐全, 兼容性还可以, 但代码还是需要小改改的。
至于 GD32, MM32 那些我简单试了试,没有好印象。故意搞出很多不兼容,除非打算专攻这些公司芯片,否则不要去碰。

网友M:
是真的,但没有原产那么好

网友N:
国产的也有很多,价格理低。量大了可以考虑,量小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O:
stm32不是国产的,不过国产的有基本功能一样的平替,不过开头不是stm

网友P:
写的国产芯片CH芯片  没说是STM32

网友Q:
一般都不是

网友R:
可能没那么稳定

网友S:
一般是国产的是买的核心,进行焊接组装,要么有的就是直接干脆翻新的 stm开头的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