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块板子的结构和功能是啥啊

楼主(2024-04-22):
求助板子的功能

网友A:
个人理解:ADM2587采集某种数据,然后传输给主控芯片。主控芯片处理数据然后输出给继电器SRD-05.至于按键也许是启动或者改变某种状态。(假设,2587采集温湿度,通过判断是否在合格范围区间。如果不合适则通过继电器达到某种效果,例如控制外置的加湿器之类的)

网友B:
也可能是加温或都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