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这一电路起什么作用?功率驱动电路里面为什么用12个75nf75

楼主(2024-04-22):
功率驱动电路里面为什么用12个75nf75

楼主:
第一个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第一个电路应该是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B:
要产生三相电至少需要6个管子,1个管子功率不够就两个并联吧。

网友C:
无刷电机驱动

网友B:
三相异步电机驱动也是这样的,但是看电路,电机功率不大,直流无刷电机的可能性大,功率太大永磁体磁场强度不够就不能用直流无刷电机,要用三相异步电机了,比如电力机车。

网友D:
75nf75是场效应管,在这里面就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