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的模块,要用上位机控制模块,如何给上位机提供驱动程序?

楼主(2024-04-22):
谢谢大家

网友A:
要想用户操作简单就用USB通讯,HID和WinUSB都可以做到免驱。
上位机软件通过HID或WinUSB跟下位机通讯。

网友B:
定好通讯方式(串口还是USB口之类),协议就好了。

网友C:
驱动程序是你接在上位机上面的那个接口的驱动,跟单片机无关。

网友D:
自已定义通讯协议,让双方知道发送的字串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E:
定义好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