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风扇控制程序出错

楼主(2024-04-22):
大佬们这是我的风扇控制程序代码显示是没有报错的,但是输入进单片机里面却是无法运行的。麻烦各位大佬看看这是哪里的问题,用的是52单片机
#include <REGX52.H>
#include<stdio.h>
sbit DJA=P2^0;
sbit DJB=P2^1;
sbit S1=P3^2;
sbit S2=P3^3;
bit flag;
unsigned char numbe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void pwm(bit a,bit b,unsigned int d1,unsigned int d2)
{
        DJB=a;
        DJA=b;
        delay(d1);
        DJA=0;
        DJB=0;
        delay(d2);
}
void main()
{
        flag=0;
        number=0x00;
        DJA=0;
        DJB=0;
        while(1)
        {
        if(S1==0)
        {
        delay(1200);
        if(S1==0)
        {
        while(!S1);
                flag=~flag;
        }
        if(S2==0)
        {delay(1200);
                if(S2==0)
                {
                        while(!S2);
                        if(number<=3)
                                number++;
                        else number=0x01;}
        }
        if(!flag)
        {
                switch(number)
                {
                        case 0x01:pwm(0,1,720,1680);break;
                        case 0x02:pwm(0,1,1250,1250);break;
                        case 0x03:pwm(0,1,1680,720);break;
                        default:;
                }
        }
        else
        {
        switch(number)
        {
                case 0x01:pwm(0,1,720,1680);break;
                case 0x02:pwm(0,1,1250,1250);break;
                case 0x03:pwm(0,1,1680,720);break;
                default:;}

        }
        }
        }

}

网友A:
后两个IF判断最好不在嵌套在S1按键内部。

网友B:
程序代码的逻辑有问题吧,,,,,没有需求、说明也不详细,,,,大概理解,应该是这样

#include <REGX52.H>
#include<stdio.h>
sbit DJA=P2^0;
sbit DJB=P2^1;
sbit S1 =P3^2;
sbit S2 =P3^3;
bit flag;
unsigned char numbe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void pwm(bit a,bit b,unsigned int d1,unsigned int d2){
        DJB=a;
        DJA=b;
        delay(d1);
        DJA=0;
        DJB=0;
        delay(d2);
}

void main(){
        flag=0;
        number=0x00;
        DJA=0;
        DJB=0;

        while(1){
                if(S1==0){
                        delay(1200);
                        if(S1==0){
                                while(!S1);
                                flag=~flag;
                        }
                }

                if(S2==0){
                        delay(1200);
                        if(S2==0){
                                while(!S2);
                                if(number<=3) number++; else number=0x01;
                        }
                }

                if(!flag){
                        switch(number){
                        case 0x01:pwm(0,1, 720,1680);break;
                        case 0x02:pwm(0,1,1250,1250);break;
                        case 0x03:pwm(0,1,1680, 720);break;
                        default:;
                        }
                }else{
                        switch(number){
                        case 0x01:pwm(0,1, 720,1680);break;
                        case 0x02:pwm(0,1,1250,1250);break;
                        case 0x03:pwm(0,1,1680, 720);break;
                        default:;
                        }
                }
        }
}

网友C:
这pwm用delay完成,那pwm期间按键不是就扫不到了?

网友D:
#define pwm_max   100
uchar pwm,set_pwm;//set_pwm不大于pwm_max
void pwm_out
{
    pwm++;
    if(pwm>pwm_max)pwm=0;
    iif(set_pwm>=pwm){DJA=1;DJB=1;}//
    else {DJA=0;DJB=0;}

}

网友E:
PWM和按键扫描建议不要用delay,换一种方式。
按键扫描中使用delay都是在教学视频中的程序,实战绝对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