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负载效率最高的降压芯片

楼主(2024-04-22):
单锂降压1.5V给石英钟供电,电流小于1毫安。用什么芯片方案效率最高

网友A:
用电荷泵芯片。

楼主:
静态电流低。但是效率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静态电流低。但是效率不高

目前应该没有静态电流低,效率又高的吧?想效率高就用DC-DC,不过静态电流应该没有LDO高,对于这种极小电流的应用,估计还是LDO比较省电。

网友C:
利用二极管压降效率最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应该没有静态电流低,效率又高的吧?想效率高就用DC-DC,不过静态电流应该没有LDO高,对于这种极小电 ...

当然有啊,同步整流的BUCK有静态电流50uA以下的。3.7V转1.5V用线性LDO效率40%,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