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烧录问题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楼主:
Load "C8T6OLED\\C8T6OLED.axf"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23:23:18

网友A(2024-04-23):
可能是固件版本太低了,是SWD接口刷一下固件,当前的stlinkV2,当前版本V2J43S7,你的设备显示V0j0s0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版本。

网友B:
更新一下固件版本,要是更新不上去可能是%的没有BOOTLOAD 去网上下载一个ST LINK固件下载进去后再更新,要是还更新不上去可以检查一下读写使能控制字,使能就基本可以了

网友C:
明显是固件坏了,靠stlink自身的残存固件已经无法更新,只能用另一个stlink把你这个stlink的固件刷一遍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想知道的可以看翻一下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