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edge浏览器下载不了附件呢?

楼主(2024-04-23):
  我点击下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换一个浏览器,不要用edge浏览器,如果懒得换就按下图操作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的浏览器 ...

谢谢,换了个浏览器解决了

网友C:
安全设置问题

网友D:
我刚刚也是一直下载失败,然后把那三个黑点点点了一下,有一个叫复制下载链接的,然后把链接复制到了chrome浏览器,就可以了

网友E:
清理缓存????

网友F:
1.首先进入edge浏览器,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然后进入设置。
2.在右上方的搜索框直接输入smart,就可以快速找到Smartscreen设置,选择关闭Smartscreen功能,重启浏览器即可。
3.点击下载按钮,在提示无法下载的下载项一行,点击右边三个小点,点击“保留”,信任文件或认为安全即可
屏幕截图 2024-04-24  屏幕截图 2024-04-24  屏幕截图 2024-04-24

网友G: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如何设置呢

网友H:
因为本网站还在使用旧的HTTP协议,尚未升级到新的HTTPS协议,所以被浏览器认定不安全。

网友I:
遇到这个情况 我是换chorme浏览器下载。 microsoft edge的下载安全设置藏得太深了。

网友J:
1.首先进入edge浏览器,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然后进入设置。
2.在右上方的搜索框直接输入smart,就可以快速找到Smartscreen设置,选择关闭Smartscreen功能,重启浏览器即可。
3.点击下载按钮,在提示无法下载的下载项一行,点击右边三个小点,点击“保留”,信任文件或认为安全即可

网友K:
可以试试换个浏览器

网友L:
很简答,点击仍然保留就行了

网友M:
这个继续保留就好了呀   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右键复制下载链接 用手机下载

网友N:
可能是浏览器不是配哦,下载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O:
换个浏览器

网友P:
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换一个,要么就是防火墙给你的文件屏蔽了

网友Q:
点三个小点,保留文件即可

网友R:
其他浏览器下

网友S:
点那三个点的东西,然后点击信任就行了

网友T:
可以点击右侧的三点,选择保留就可以下载了。或者关闭防火墙也行

网友U:
edge浏览器的smartscreen要关闭

网友V:
属于是浏览器安全问题设置,可以换浏览器

网友W:
服务器问题

网友X:
引用 网友F:
1.首先进入edge浏览器,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然后进入设置。
2.在右上方的搜索框直接输入smart,就可以快 ...

感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Y:
看看浏览器的安全设置

网友Z:
可能因为本网站还在使用旧的HTTP协议,尚未升级到新的HTTPS协议,所以被浏览器认定不安全。

网友Z:
可能是浏览器不适配,下载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AA:
某些网站可能无法支持Edge浏览器的某些下载设置。你可以尝试使用其他浏览器来下载文件。Edge浏览器的下载设置可能被设置为拒绝所有下载请求。你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更改此设置:在浏览器右上方的“...”按钮中,选择“设置”->“浏览器设置”->“下载”选项卡,在“下载选项”下,确保已选择“允许下载文件”。如果已启用此选项,但问题仍然存在,你可以尝试清除浏览器缓存并重新尝试下载。

网友AB:
下载完后点击三个点里面有保留就可以

网友AC:
点击右侧的三点,选择保留

网友AD:
可以换个浏览器

网友AE:
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AF:
可能是配置不匹配

网友AG:
点右边的三个点,然后一直点保留就可以了,如果电脑弹出来警告还需要在设置里允许这个文件运行

网友AH:
点击右上角三个点,选择 保留

网友AI(2024-05-24):
点右边的三个点,然后一直点保留

网友AJ:
有一个叫复制下载链接的,然后把链接复制到了chrome浏览器,就可以了

网友AJ:
或者换个浏览器

网友AK:
点继续保留就行了

网友AL:
多半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换个网试试

网友K:
最好换一个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