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电池容量如何计算

楼主(2024-04-23):
充电宝 5V输出 1.5A放电 锂电池截止电压3V 要求放电4小时 要用多大容量的锂电池

USB测试仪上面显示的容量是电池容量还是输出容量、

网友A:
假设充电宝升压效率为85%,那么至少要用7AH的锂电池。

网友B:
输出5V 1.5A=7.5W,均匀放电,假设升压效率80%,留点余量。
三元锂电池放电过程电压变化大,按3.7V计算。
根据能量守恒,7.5*4/0.8 = 3.7 *I*4,则 I*4 = 10.1AH,买一个10AH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C:
不参假:6000mAH。

网友D:
USB测试仪上面显示的容量是输出容量,电池容量要比这个输出容量大.电压转换率大概在80%

网友E(2024-07-01):
使用公式 电池容量(mAh) = 电流(mA) × 时间(h) 电池容量(mAh)=电流(mA)×时间(h) 来计算。 例如,如果一个充电宝以500mA的电流放电,持续时间为2小时,那么它的电池容量计算如下:  500 mA × 2 h = 1000 mAh 500mA×2h=1000mAh  这意味着这个充电宝的电池容量是1000mAh,或者等同于1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