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单片机如果它有内部晶振,但是我另外接了一个外部晶振给它,要额外写程序配置吗?

楼主:
如果我不想用单片机的内部晶振,外接了另外一个晶振,需要额外去写程序配置它吗?

网友A(2024-04-23):
有一款单片机,外接了另外一个晶振,需要额外去写程序配置!
又有一款单片机,外接了另外一个晶振,不需要额外去写程序配置!

网友B:
现代单片机一般默认内部RC振荡器,如果要使用外部振荡器需要配置。

网友C:
那得看MCU是在呢么选择时钟的。
如果能自动检测到外接晶振并自动转换,则不用编程。
如果是下载时选择内外时钟,则下载时选择,不用编程。
如果是要用户软件切换的,则要编程。

网友D:
一般都需要配置,要么下载的时候写配置字,要么就是程序里面初始化时钟的时候配置

网友E:
需要调用,所以需要额外编写程序

网友F:
一般都要配置才行

网友G:
是的,通常一条指令而已,有的在烧录时,就带过了,免程序。

网友H:
最好看一下产品手册,通常内部时钟采用RC运算放大器时钟,由于运放放大器带宽的限制,频率不超过1MHz。它的精度比晶振差,少数产品默认外部时钟为准,屏蔽内部时钟;大部分需要设置才能屏蔽内部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最好看一下产品手册,通常内部时钟采用RC运算放大器时钟,由于运放放大器带宽的限制,频率不超过1MHz。它的 ...

谁告诉你RC振荡器要用运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