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phaestus ”老兄 你要的图片

楼主(2024-04-23):
正在涂胶 防止误触电

我用的是个模拟示波器 看图形是标准方波 输出100Hz 上升41us 下降19us 不知道算不算好

网友A:
就是那个省电的过零检测电路呗,但是PCB画的并不好,高压侧的SW距离低压侧的B181太近了,也没有开槽,,,安规认证过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省电的过零检测电路呗,但是PCB画的并不好,高压侧的SW距离低压侧的B181太近了,也没有开槽,,, ...

我量了一下 C1后边12v 到光耦那只有3.45v 还需要开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 C1后边12v 到光耦那只有3.45v 还需要开槽吗

都已经做出电路板,不要太挑剔,“Hephaestus ”老兄拿的诚意,购买N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 C1后边12v 到光耦那只有3.45v 还需要开槽吗

开槽是为了隔离高低压的,你开槽没有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做出电路板,不要太挑剔,“Hephaestus ”老兄拿的诚意,购买N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是为了隔离高低压的,你开槽没有目的。

我开那些槽是听说L和N潮湿天气会拉弧 所以把L和N都给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