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1单片机在线仿真开发器

楼主(2024-04-24):
请哪位大神推荐一款又便宜又方便的可采用汇编语言开发各型号51单片机的在线仿真开发器

网友A:
这年代了,还用汇编?STC不是有可以直接仿真的芯片?

网友B:
利用MCU自带的硬件USB仿真/下载,0成本入门,还有视频可以学习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都是自带仿真器的

网友D:
使用STC的话上面有可在线调试得芯片,价格也不贵;要是很传统得那种的话记得某一个宝上有一款300左右得应该适合你自己可以找找

网友E:
单片机仿真就分硬件仿真和软件仿真两种,在线仿真是什么意思?谁跟谁在线?在什么线?至少51单片机根本没有必要买老式仿真器,STC单片机的烧写软件制作的仿真芯片以前的单步运行不稳定,经过不断升级,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仅仅一个USB转TTL的模块就可以搞定,用Keil就可以实现硬件仿真,汇编也可以,C也可以,硬件仿真可以实现程序的全速运行、单步运行、运行到断点,实验电路用洞洞板就可以,可以制作仿真芯片的STC单片机主频是1兆到5.5兆左右,有的芯片1兆就可以硬件仿真,有的不行,所以我现在用的STC单片机大多数就用1.2兆主频硬件仿真,这个至少相当于传统89C51单片机外接12兆晶体的运行速度,我的电路不复杂,基本够用。硬件仿真是学习单片机编程的捷径之一,楼主有这个观念,至少不会走弯路,至于汇编,可以熟悉,但没有必要长期使用,最终还是用C编程效率更高。

网友F:
STC在线仿真好用吗?我试了一下用串口在线仿真,非常不好用,动不动就退出

网友G:
串口在延迟直接把寄存器输出到电脑上

网友H:
MCU仿真器还有视频教程,写好程序直接下载进去即可

网友I:
各种型都符合,目前尚不可能。
STC的省钱。

网友J:
串口调通了就不需要仿真器了,需要看什么变量直接打印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