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片机定时器 TR置位时,是重新计数,还是在以前计数基础上继续计数

楼主(2024-04-24):
(无正文)

网友A:
是在以前计数基础上继续计数

网友B:
按你程序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以前计数基础上继续计数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看书中的图,一看就明了。TR只是控制计数脉冲是否进入,与当前COUNTER里面的数字是多少无关。
计数脉冲被放入后,如果是减法,就减一,加法,就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