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ADC的变化

楼主: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本图中:P2是电压采集端,经过一些放大,最终得到ADC。P2的采集电压是有,其他位置的高压放电,由风扇吹动而采集到的。那么如果我的高压越大,采集的电压也稍微变大一点,那么经过放大的ADC也会变化。但是我现在无论高压加到多大,我都ADC一直不会变化。请我的这个电路是否哪里需要修改。(注。完整的电路在PDF。求各位大佬请教)

网友A(2024-04-24):
U1.1反向放大1000/1.2=833倍,再加后面的7.2倍共计6000倍,
这么大的倍数?信号被限制在300微伏的动态范围内,后面adc的
结果要么是0,要么是1.9伏左右的一个值,很难出现中间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1反向放大1000/1.2=833倍,再加后面的7.2倍共计6000倍,
这么大的倍数?信号被限制在300微伏的动态范围 ...

目前我使用万用表的400mv档为,测到的基本都是190mv。ADC的值的话,目前比较好的现象是在0.8-1.6左右。但是有个问题是。一样的板子。有的板子ADC可以变化,有的又不行。而且基本上设备老化了两天之后。ADC就固定不变了。

网友C:
计算U1.1同相引脚上的参考电压,约为183毫伏。 输出仅在 0 至 183 毫伏之间变化。

网友D:
输入以地为参考,静态是就溢出了。静态不输入,就是178mV,就溢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输入以地为参考,静态是就溢出了。静态不输入,就是178mV,就溢出了。

不理解

网友E:
lm358你敢用到这么大的放大倍数也是可以啊,肯定就只有噪声了,运放的输入偏置电压去了解一下,然后再去参考一下示波器的前端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