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24R1示例代码与通信异常问题集锦

楼主(2024-04-24):
Si24R1通信异常问题集锦
2.4G通信异常一般都有如下问题,
一次也不能收到数据
(初诊:硬件接线和软件配置问题)
2、在发射端或接收端重新上电的时候,可接收到一次
(初诊:没有及时清空RX FIFO和接收中断标志)
3、由发送模式切换为接收模式后,就不能接收了
(初诊:没有及时清空TX FIFO,RX FIFO和接收中断标志)
4、设置高功率等级之后,就不能接收了
(初诊:供电电流不足)
5、无规律偶发不能接收
(初诊:存在电源干扰)
6、通信距离短,远距离容易丢包,
(初诊:硬件结构和PCB设计影响了天线净空区,造成了信号衰减)7、接收数据后,进入待机模式下,功耗比较大,达到了mA级
(初诊:CE脚没有被拉低)
8、一发多收的时候,存在丢包问题
(初诊:广播通信数量过多的情况下,需要设置更高的信道,适当调整发包间隔

SI24R1驱动程序:
SI24R1.c文件内容:
#include "SI24R1.h"
#include "delay.h"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0A,0x01,0x07,0x0E,0x01};

/*SPI读写字节函数*/
static u8 SPI_RW(u8 byte)
{
        u8 bit_ctr;
        for(bit_ctr=0; bit_ctr<8; bit_ctr++) //轮询8位
        {
                if(byte & 0x80) MOSI = 1; //判断如果最高位是高电平,输出高电平
                else MOSI = 0;                        //反之输出低电平
                byte = (byte << 1); //左移
                SCK = 1;            //SCK为高
                byte |= MISO;       //字节值按位或(相加)
                SCK = 0;            //SCK为低
        }
        return(byte);    //返回字节和
}

/*SPI IO初始化函数*/
void SI24R1_Init(void)
{
        SCK = 0; //SCK(SPI)时钟引脚拉低
        CSN = 1;        //CSN片选引脚拉高
        CE         = 0; //CE脚拉低,待机准备状态
        IRQ = 1; //中断引脚拉高,低电平有效
}
/*SPI写寄存器函数*/
u8 SI24R1_Write_Reg(u8 reg, u8 value)
{
        u8 status;
        CSN = 0; //CSN片选引脚拉低
        status = SPI_RW(reg);        //返回写的寄存器值
        SPI_RW(value);//写值
        CSN = 1; //CSN片选引脚拉高
        return(status);
}
/*SPI写数据函数*/
u8 SI24R1_Write_Buf(u8 reg, const u8 *pBuf, u8 bytes)
{
        u8 status,byte_ctr;
  CSN = 0;  //CSN片选引脚拉低
  status = SPI_RW(reg);//返回写的寄存器值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数据遍历写入
    SPI_RW(*pBuf++);
  CSN = 1;  //CSN片选引脚拉高
  return(status);
}
/*SPI读寄存器函数*/
u8 SI24R1_Read_Reg(u8 reg)
{
         u8 value;
        CSN = 0;
        SPI_RW(reg);
        value = SPI_RW(0);//读寄存器值
        CSN = 1;
        return(value);
}
/*SPI读数据函数*/
u8 SI24R1_Read_Buf(u8 reg, u8 *pBuf, u8 bytes)
{
        u8 status,byte_ctr;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读数据内容
  CSN = 1;
  return(status);
}
/*设置接收模式*/
void SI24R1_RX_Mode(void)
{
        CE = 0;
        SI24R1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STATUS, 0xff);
        CE = 1;
}
/*设置发射模式*/
void SI24R1_TX_Mode(void)
{
        CE = 0;
        SI24R1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SI24R1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收包函数*/
u8 SI24R1_RxPacket(u8 *rxbuf)
{
        u8 state;
        state = SI24R1_Read_Reg(STATUS);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if(state & RX_DR)
        {
                SI24R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TX_PLOAD_WIDTH);
                SI24R1_Write_Reg(FLUSH_RX,0xff);
                return 0;
        }
        return 1;
}

/*发包函数*/
u8 SI24R1_TxPacket(u8 *txbuf)
{
        u8 state;
        CE=0;
    SI24R1_Write_Buf(WR_TX_PLOAD, txbuf, TX_PLOAD_WIDTH);
         CE=1;
        while(IRQ == 1);
        state = SI24R1_Read_Reg(STATUS);
        SI24R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 state);
        if(state&MAX_RT)
        {
                SI24R1_Write_Reg(FLUSH_TX,0xff);
                return MAX_RT;
        }
        if(state&TX_DS)
        {
                return TX_DS;
        }
        return 0xFF;
}

SI24R1.h头文件内容:
#include "config.h"
//SI24R1 PIN DEFINITION
#define        MOSI      P13             // Master Out, Slave In pin (output)
#define        MISO      P10             // Master In, Slave Out pin (input)
#define        SCK       P12             // Serial Clock pin, (output)
#define        CSN       P15             // Slave Select pin, (output to CSN)
#define        CE        P14             // Chip Enable pin signal (output)
#define        IRQ       P11             // Interrupt signal, from nRF24L01 (input)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Ö½Ú¿í¶ÈµÄ·¢ËÍ/½ÓÊÕµØÖ·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Êý¾ÝͨµÀÓÐЧÊý¾Ý¿í¶È

//********************************************************************************************************************//
// SPI(SI24R1) commands
#define READ_REG        0x00  // Define read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WRITE_REG       0x20  // Define write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Define R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Define T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LUSH_TX        0xE1  // Define flush T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FLUSH_RX        0xE2  // Define flush R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Define reuse TX payload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NOP             0xFF  // Define No Operation, might be used to read status register

//********************************************************************************************************************//
// SPI(SI24R1) registers(addresses)
#define CONFIG          0x00  //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RXADDR       0x02  // 'Enabled RX addresse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AW        0x03  // 'Setup address width'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Setup Auto. Retran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CH           0x05  // 'RF channe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SETUP        0x06  // 'RF setup'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Observe TX'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SSI            0x09  //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ecator'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RX address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RX address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RX address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RX address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RX address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RX address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DR         0x10  // 'TX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0        0x11  // 'RX payload width,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1        0x12  // 'RX payload width,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2        0x13  // 'RX payload width,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3        0x14  // 'RX payload width,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4        0x15  // 'RX payload width,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5        0x16  // 'RX payload width,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DYNPD           0x1C
#define FEATURE         0x1D
//********************************************************************************************************************//
// STATUS Register
#define RX_DR                                                0x40  /**/
#define TX_DS                                                0x20
#define MAX_RT                                          0x10

//********************************************************************************************************************//
//                                        FUNCTION's PROTOTYPES                                                       //
//********************************************************************************************************************//
//SI24R1 API Functions
void SI24R1_Init(void); //SI24R1 Pin Init
u8 SI24R1_Write_Reg(u8 reg, u8 value);
u8 SI24R1_Write_Buf(u8 reg, const u8 *pBuf, u8 bytes);
u8 SI24R1_Read_Reg(u8 reg);
u8 SI24R1_Read_Buf(u8 reg, u8 *pBuf, u8 bytes);

void SI24R1_RX_Mode(void);
void SI24R1_TX_Mode(void);
u8 SI24R1_RxPacket(u8 *rxbuf);
u8 SI24R1_TxPacket(u8 *txbuf);
#endif

Main.c文件内容:
#include "SI24R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LED3                P16
#define LED4                P35
#define KEY1                P12
#define KEY2                P14
unsigned char tx_data[32]={0};
unsigned char rx_data[32]={0};
#define FOSC    22118400L
#define BAUD    115200//9600
#define UART_RX_FIFO 32
unsigned char UART_RX_Data[UART_RX_FIFO];
/*串口函数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AUXR |= 0x01;
        ES = 1;
        EA = 1;
}
/*串口发送字符函数*/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
        SBUF = Data;
        while(TI == 0);
        TI = 0;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s)
        {
                SendData(*s++);
        }
}
/*串口接收字符函数*/
void RecvData(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i<UART_RX_FIFO;i++)
        {
         UART_RX_Data[i] = Data;
        }
        while(RI == 0);
        RI = 0;
}
/*设置串口响应中断*/
void UART_i()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ecvData(SBUF);
        }
        if(TI)
        {
                 TI = 0;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udata=0,rssi;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SI24R1_Init();//2.4G SPI初始化
  #if 0
  SI24R1_TX_Mode(); //设置发射模式
  #else
  SI24R1_RX_Mode(); //设置接收模式
  #endif
        while(1)
        {
         #if 0
         udata = SI24R1_TxPacket(tx_data);//发包
         #else
         udata = SI24R1_RxPacket(rx_data);//收包
         rssi=SI24R1_Read_Reg(RSSI); //获取接收信号强度
         if(rssi == 0)
         {
          SendString("<-60dBm\r\n");
         }
         else
         {
          SendString(">-60dBm\r\n");
         }
         #endif
         delay_ms(50);         // Broadcasting interval
         if(udata == 0xff)
         {
                 LED4=0;//SendString("send fail\r\n");
                 LED3=0;
                 SendString("send or recv fail\r\n");
         }
         else
         {
                 LED4=1;//SendString("send ok\r\n");
                 LED3=1;
                 SendString("send or recv ok\r\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