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PCAP01AD电容测量芯片的使用?

楼主(2024-04-24):
PCAP01AD电容测量芯片,网上找了一点资料,有的说自带固件有的说要先写入固件 。感觉有点云里雾里,有没有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上半导小新,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几年前用过,不是很推荐这个芯片,网上资料很少,手册说的也不明不白的。当时想拿来测浮空电容,但测量结果并不是特别好,一直在飘,可能跟我那时的设计不成熟有关。我也是看手册上面说要刷固件才其他地方找到到个固件在初始化前先写入,也不知道固件对不对。但确实能写进去然后能正常测试,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C:
学会解决问题先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