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之间画出来的理想二极管电路图,看下能不能行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双电源切换的板子,于是开始画电路图,画到一半突然发现我现在做的可能像是一个理想二极管的简单电路,但我现在手头没有元件去做测试,所以我想问问大佬们这个电路能不能行,这个电路有哪些优缺点可以改进

网友A(2024-04-24):
怎样算理想?

网友B:
从电路来看是一个悬浮开关,无法实现上述功能,购买固态继电器反向并联,两个大功率NPN反向并联,两个单向触发器反向并联;两个NMOS管反向串联,两个IGBT反向串联,两个继电器并联。等等。。。。。。。

网友C:
无非就是高效率的单向导电,很多年前就有了,用MOS管代替二极管进行全波整流,但它又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现在还是大把的二极管整流

网友D:
可能我用在高频的地方倒是不多这个电路也是为了让usb和别的供电不倒灌,尽量没有压降而已,这个电路也相对简单,如果这个电路可以的话,对于我还算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来看是一个悬浮开关,无法实现上述功能,购买固态继电器反向并联,两个大功率NPN反向并联,两个单向 ...

我的底子尚浅没有明白你说的看起来像个悬浮开关是什么意思,能讲解一下吗?我的这个作用可能也就是在电源处防止倒灌,不用那么强大的功能,而且越简单越好,当然效果也要说得过去,这个也是意外之下的产物,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E:
内部的二极管会倒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非就是高效率的单向导电,很多年前就有了,用MOS管代替二极管进行全波整流,但它又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现在 ...

主要是因为一些应用场景可能整流的功能我用不上,倒是那个单向导电用的好多。好多情况下也不想让它有压降,所以没办法只能这样用mo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内部的二极管会倒灌。

说的是那种情况下的呢?是反向的时候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底子尚浅没有明白你说的看起来像个悬浮开关是什么意思,能讲解一下吗?我的这个作用可能也就是在电源 ...

直接用一个大功率晶体管即可。

网友F:
不是二极管导通以后无法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