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接地、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成正比的压控电流源电路

楼主:
具备多路输出的电子负载电路,通常采用压控电流源,有些电路设计采用浮空负载,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相互干扰的现象,本电路采用负载接地方案,消除了相互干扰。文中给出设计的计算公式,经封装不同功率晶体管对管的型号,运算放大器裸片的型号。

    上图的工作原理如下:
    由于U1运算放大器的两个虚短,Q1的发射极电流为Uin/R。由于Q1的集电极电流与发射极电流近似相等,集电极电阻的电压是Uin,A点电压为:

该电压作为U2运算放大器的同相输入。
    由于U2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虚短,B点电压为:

    末级电阻R上的电压为:

  所以,输出电流近似等于:

工程设计需要的公式为:

    式中:Iout为输出电流;Uin表示输入电压;VL(max)为输出最大电压;RL(max)为运算放大器未进入饱和时输出负载的最大值;Imax为受控源的短路电流;Isc为运算放大器的短路输出电流。
    注意:
1)负载接地、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成正比的压控电流源电路中三个电阻要求是相同,可以采用印刷平面电阻加激光校正的方法。
     2)运算放大器建议采用裸片,裸片型号为:AD8009ACHIPS。
    3)Q1、Q2晶体管采用配对管,封装对管型号如下:

网友A(2024-04-26):
更正:Imax=βdc*Isc;其中βdc三极管的直流系数。通过对直流的增强使输出的短路电流增大为原来的βdc倍。为了确保工程设计可移植的准确性,设计公式和电路图通过NI公司开发的仿真软件MultiSim的验证,器件资料从icpdf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