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的按键

楼主(2024-04-24):
中断服务函数与一般自定义函数不同,有特定的书写格式:
<1> 在每一个中断服务函数之前,都要加上一句起始语句:
        #pragma vector = <中断向量>
        <中断向量>表示接下来要写的中断服务函数是为那个中断源服务的,该 语句有两种写法:
        #pragma  vector = 0x7B    或者    #pragma  vector = P1INT_VECTOR
        前者是中断向量的入口地址,后者是头文件“ioCC2530.h”中的宏定义。
<2> _ _interrupt关键字表示该函数是一个中断服务函数,<函数名称>可以 自定义,函数体不能带有参数,也不能有返回值。

按照步骤走
1. 先配置按键的寄存器输入配置  以按键P1_2为例
P1SEL &=~0x04;
P1DIR &= ~0x04;
P1INP &= ~0x04; //设置为上拉引脚

2.配置中断寄存器 以先位中断允许   然后端口中断允许 最后总中断允许的顺序去配置

1.P1IEN |= 0x04;   //位中断允许

2.  IEN2 |=0x10;  //端口中断允许

3.  PICTL =0x00;               //配置跳变沿方向  上升沿
4. EA=1;  //总中断标志
5. P1IFG=0;   //中断标志位清

下述是整体代码 实现按键第一次按下 led1亮  第二次按下 led2亮 第三次按下全亮  第四次按下全灭的效果

#include<ioCC2530.h>
//led低电平是亮灯
#define led1(x) P1_0=x
#define led2(x) P1_1=x
volatile int cnt=0;
void delay_us(int n)
{
  while(n--)
  {
    asm("nop");

  }
}
void delay_ms(int n)
{
  for(int i=0;i<n;i++)
  {
    delay_us(500);
  }
}
void main()
{

  //P1SEL &= ~0x03;
  //P1DIR |= 0x03;
   P1SEL &= ~0x07;
   P1DIR |= 0x03;
   P1DIR &= ~0x04;
   P1INP &= ~0x04;

   P1IEN |= 0x04;
   //P1IE =1;
   IEN2 |= 0x10;

   PICTL |= 0x02;

   P1IFG =0x00;
   EA=1;

  while(1)
  {

  }

}
#pragma vector =P1IN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
  if(P1IFG>0)
  {
    cnt++;
    if(cnt%4==0)
    {
      led1(1);
      led2(0);
    }
    if(cnt%4==1)
    {
      led1(0);
      led2(1);
    }
    if(cnt%4==2)
    {
      led1(1);
      led2(1);
    }
    if(cnt%4==3)
    {
      led1(0);
      led2(0);
    }
    P1IFG=0;
    P1IF=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