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这样写是单片机定时器不工作还是写得有问题?

楼主(2024-04-24):
用STC8G1K08A单片机的定时器0 写了定时亮灯的程序,但发觉不产生定时作用。以下是定时器0的程序。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bit FLAG = 0;       //计数完成标志位
sbit led=P5^4;
uint count;     //计数变量1
uint count2;    //计数变量2
uint count3;    //计数变量3

/*****************定时器0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led0()
{
        led=0;        //灯亮
         count  = 0;
   count2 = 1;
   count3 = 11;      //定时1分钟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led1()
{
        led=0;//灯亮
         count  = 0;
   count2 = 30;        //
   count3 = 11;      //定时0.5小时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led2()
{
        led=0;//灯亮
         count  = 0;
   count2 = 0;        //
   count3 = 11;      //定时1小时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led3()
{
          led=0;//灯亮
                EA=0;//关闭外部中断,
         count  = 0;
   count2 = 0;        //
   count3 = 8;      //定时4小时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 Timer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sr()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0xB0;
        TH0  =        0x3C;            //50MS
        count++;
        if(count==1200)            //60S 1200
        {
                count=0;
                count2++;
                if(count2==60)        //60分钟  60
                {
                        count2=0;
                        count3++;
                        if(count3==12)// 12小时
                        {
                            count3=0;
                                                                                                   led=1;
                                                                                                   EA=1;
                             FLAG = 1;          //计数时间到标志  可重新检测外围的是否有中断
                        }
                }
        }
}

网友A:
"EA=1"放进中断函数里不对呵

网友B:
EA要先打开,否则任何中断都进不去吧

网友C:
单片机一开机上电要打开中断,后面的中断才能响应,
void Timer0_Isr()interrupt 1 using 1
{EA=0;
.....
.....

}
.....
EA=1;
void main()
{
while(1){};
}
或者
void main()
{EA=1;
while(1){};
}

网友D:
main()函数呢?被吞了?

网友E(2024-07-02):
EA ET0没开怎么进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一开机上电要打开中断,后面的中断才能响应,
void Timer0_Isr()interrupt 1 using 1
{EA=0;

EA=1;
void main()
{
while(1){};
}
这样也行?

网友F:
在主程序里面打开中断总开关,不然是不会产生中断的

网友G:
主函数都不写?编译能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