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PCtoLCD2018的字体

楼主(2024-04-24):
想问一下,PCtoLCD2018软件里的除了那些默认字体,还可以自己加入一些其他字体吗?比如段码液晶样式的数字字体。如果不可行,那么在点阵液晶上显示的段码液晶字体是怎么做出的?

网友A:
最新的stc-isp,自带字库生成工具

网友B:
1、固定的形状,由LED屏按照形状开模定制。
2、点阵的,按照形状建立字库即可。
3、标准的字库,一般可以找到。
4、非标的形状,自己建立就可以了,这个不难,可以用高级语言写程序做字库,如,用EXCEL。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在网上找了液晶字体的字库文件,装到系统里就可以了,PCtoLCD2018里面就可以选择液晶字体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