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大电流直充和快充协议充电的原理与区别

楼主(2024-04-24):
现在很多的充电器都有快充协议,主流的有USB PD、QC、AFC、FCP、SCP、VOOC、SuperVOOC、PE、FlashCharge等等。我想问的是何必那么麻烦呢?直接给高压大电流不就可以了?何况现在所谓的快充也紧紧表示的是输入电压提高了,比如9V,12V,20V等等,给到电池端的电压并没有提高。
这就奇了怪了,这是如何实现快充的呢?能单纯的理解成充电电流(也就是流入电池端的电流增大了吗?)
这些所谓的协议到底有何作用?一直没明白,很多人都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跟着大家说快充,快充,没有真正去理解实现快充的底层逻辑。也没有理解这些快充协议的用处是什么?
充电芯片会和电池端的协议芯片握手,协议芯片检测电池的状态,实时告诉充电芯片要提供多少电流?电压应该是变不了的吧?单节4.2V,双节8.4V,三节12.6V这样?

应该如何理解?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讲的非常好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在负载端直接提高充电电流不就可以了  为啥一定要申请充电器高压   ...

负载端直接提高充电电流?还是线材的问题。60W要12A!线损发热受不了。你可以百度一下12A约需多少平方的线,而且是2条线,正负极各一,算1.5m的长度,两条就是3米,线阻又是多少?这些数据在网上都 可以查的到的。但如果是先高压小电流(比如20V/3A)传输,到末端再DCDC转成低压大电流呢?这好比国家电网,如果发电机出来就搞220V/380V一路传到用户端,路上就耗光了,有可能变成0V,如不想变成0V就要加大输电线的平方数,大到不可能的一个数字。。。所以才要搞什么高压输电、特高压输电。。。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

PS:对快充也不是很了解,仅凭个人的臆想和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最佳方案取决于电池的性质。不同的电池,最佳方案是不同的。
建立协议是为了通用性。
遵守了协议, ...

协议和电池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  无非高倍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快充是要有协议的,直接给高压大电流会把充电芯片搞废的!
因为就一个USB口而常用的USB(Vbus)不支持超 ...

讲的非常好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在负载端直接提高充电电流不就可以了  为啥一定要申请充电器高压  充电器才提高电压  而且这个高压也没有作用在负载端啊  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B:
充电的最佳方案取决于电池的性质。不同的电池,最佳方案是不同的。
建立协议是为了通用性。
遵守了协议,就必须使用符合协议要求的电池,这就限制了电池的滥用、混用、错用,也限制了劣质电流的使用。
由于随着材料的发展,电池也不断的进步,老的协议未必适合新材料的发展,出现新的协议就不奇怪了。
比如:快充,许多电池是无法快充的。你要快充,就必须使用能够快充的电池。
快,也有三六九等,对应的电池也有三六九等。
多多了解各种电池的性能,对协议的理解,就会更深。

网友A:
各种快充是要有协议的,直接给高压大电流会把充电芯片搞废的!
因为就一个USB口而常用的USB(Vbus)不支持超5.5V(6V?)的。为了快充必需大电流,比如60W快充(先不说100W以上),电流就要12A,对电路板、器件、线材都是极大的考验!但如果电压提高到20V,电流仅3A,安逸多了!
而USB充电口输出的Vbus要从5V提高到20V是要有过程的:充电口先输出5V,接收到5V后充电芯片启动,并做出初始化,然后在D+、D-端反馈回去一连串的高低电平变化(即快充协议),表示可以接收更高的电压了(9V、12V、18V、20V....),充电头收到这个电平变化后,再把Vbus电压提高到对应的档位,此时的充电芯片才真正启动快充模式。。。如果充电头没有收到快充协议,是不会改变输出电压电流大小的,一直就是平充(5V、2A以内),所以快充时要用到数据线(4线:V+、D+、D-、GND),而2线的充电线(只有V+、GND)是不能快充的,即便充电头、手机都支持快充也无用!如果你有USB电流电压监测器,很容易观察电流电压的变化,如要有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就能看到D+/D-上的电压的变化。

网友C:
是电压和电流,都提升的,而不仅仅电压。连电脑都可以使用PD的。。。。不同的协议,只是不同厂家,用得多的是QC、PD。

网友D:
充电线不变,想要提高充电电流,只有提高电压,才能减少线损。充电协议专利要钱,不想给钱只好自己搞一个,还可以说自己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