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自己制作的红外传感器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本人需要自己制作一个红外传感器(不能买模块)
现在出现了一点问题,望各位大佬帮帮忙。
以下是我的出现的问题:
1.ledU2的灯无法导通(不是灯的问题,这个已验证过),led2的作用是显示LM393的输出口1(OUT1)的信号输出的是0还是1(输出0是代表没有探测到东西,输出1是代表探测到,led2的一端接VCC,另一端接OUT1),不知道是不是电路的问题,但我网上收集的资料大都是这样的接线图
2.红外接收极的问题。我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试过,其电阻值会根据光线的变化而变化,但当通电后,其电压并不会产生变化(电阻值变了而电压不会变化)
3.个人采用的是LM393电压比较器的2、3口来进行电压比较,可无论如何调整可调电阻的大小,用万用表测量比较口2、3的电压,无论哪一方更大,输出口1的输出信号始终是1,led2始终无法点亮(芯片管脚的电压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输出口1的信号始终不变,或者说没有输出0这个信号)
4.看到网上的部分接线图是将接收极反接,即VCC接红外接收极的负极,GND接红外接收极的正极,这样做正确吗?比较口3的输出口接的就红外接收极的负极。发射极正常接。
以下是PCB(嘉立创)的图、原理图,实物图(原理图改过部分,可能不符缺少一个电阻,但是后面在面包板上搭建模型时加入这个电阻也没有变化)
望各位大佬帮帮忙,有点急,在此祝各位大佬生活愉快。

网友A(2024-04-25):
R4取值小了一些,改成100K左右吧!另外光敏二极管的接线有误!应该阳极接地而不是阴极接地!不过,市面上廉价的所谓的光敏二极管大多数都是光敏三极管。

网友B:
不调制能行不

网友C:
红外二极管对脉冲信号敏感,对不变的信号不敏感。

网友D:
貌似红外接收管图中接线反了。

网友E:
画反了没关系,只有两条腿反着接就行了。

网友F:
当然不行,你没考虑可见光对直流偏置的影响,这个电路不靠谱

网友G:
红外二极管接反,将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使用黑色的热缩管封装在一起。

网友H:
道理很简单:
接收管接收到的红外线 = 环境红外 + LED发射红外 ,环境与LED起同样的作用。
你能排除环境的影响吗?
环境中的任何物体都是红外源!
例如:人体靠近、远离,都会改变接收管的状态。使RP1调好的参考点,不再合适。
阳光呢?气温呢?
需要你动动脑子,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