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BOOST电路驱动RFB和RCS问题

楼主:
发现多数LED驱动恒流BOOST电路,RFB输出反馈电阻都不装,直接对地。只安装RCS输入采样电阻。为什么要同时限流输入和输出电流,只限制输出或输入一端不就可以了吗?现在只限制输入电流,不限制输出电流又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都只限制输入电流,而不只限制输出电流

网友A(2024-04-25):
它这个图我觉得不对

网友B:
REF反映的是真正的LED上的电流,这个对于控制LED的电流比准靠谱准确。
RCS反映的是MOS管上的电流,正常情况下,它的大小与LED上流过的电流相关联。所以也能起到控制LED上电流的作用。不过这个比例关系不是恒定的,占空比不同,比例系数稍有变化。所以控制精度就差一些。
另外它忽略了电源直通到LED的部分电流,这也是控制不精准的部分。
总之,不用REF也能达成目的,但不是精准的,对于固定的LED数量,问题不大。但短去几个LED就说不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EF反映的是真正的LED上的电流,这个对于控制LED的电流比准靠谱准确。
RCS反映的是MOS管上的电流,正常情 ...

是固定灯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图我觉得不对

哪里不对

网友D:
CS是限流,你可以理解会这是一根保险丝
它的目的是限制输入电流,有时LED短路,或者是RFB电阻短路,又或者是其它原因,可能会导致输入电流过大,要么是烧坏电池,要么是电路板过热,要么是烧坏灯珠,CS就是用来防止这几类情况的
如果出现 了上面的情况,不同的芯片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会降低输出电流,有的会直接关断,CS并不是控制输出电流的,它是限制输出的,达到它的阈值了,它可能会直接关断输出的,所以是不能用来用作调节电流用的
RFB是恒流取样,就是控制LED恒流的电流,说白了就是调节LED亮度的,这个才是用来调节电流的,但它的电流是应该设定得比CS电流小的,一般在数据手册中都会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