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下载失败,什么原因?开始调节频率 通信超时

楼主(2024-04-25):
STC15F2K60S2单片机下载失败,什么原因??别的芯片下载没问题,说明串口没问题,这个感觉芯片里有程序在运行,上电后,有的IO口电平反复变化(我接了LED),最后稳定下来,是不是看门口上电没启动?
提示:开始调节频率 通信超时

楼主:
芯片里真的有程序在运行,通过串口发送字符,会返回发送的字符,这是我新买的芯片呀,二手的??我要怎么才能写入我的程序呀

网友A:
佬鸟都知道,stc里面自带个 流水灯程序,,,

网友B:
通常下载要求正确接线、断电彻底。

网友C:
别的芯片有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下载要求正确接线、断电彻底。

接线没毛病,可以正常串口通讯,断电也很彻底,我拔了杜邦线电源

网友D:
下载命令发出后,将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注:CPU冷起动后,会运行内部分监控程序,它会检测端口是否有下载命令,如有,则自动配频下载。
否则,会直接运行已有的用户程序,也即不会下载。

网友D:
再:关注一下你贴出的色选项的倒数第三个,是否在上次下载程序时(别人所为),被启用了。

网友E:
使用CH340G集成复位电路的试一下,或者是用跳线直连PC下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再:关注一下你贴出的色选项的倒数第三个,是否在上次下载程序时(别人所为),被启用了。

有这个可能,把3.23.3先接地再试试

网友G:
用哪种烧录器,发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芯片有啥型号?

同样的芯片,在同一家网店一起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关注一下你贴出的色选项的倒数第三个,是否在上次下载程序时(别人所为),被启用了。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哪种烧录器,发一下看看

CH340N的,自己打板焊的,一直在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CH340N的,自己打板焊的,一直在用

可以去找官方申请一个专业的工具STC-USB Link1D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这个可能,把3.23.3先接地再试试

刚把3.2 3.3 接地了,还是不行
比对了一下,成功的和失败的MCU选项,失败的是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是不是这个选项影响了下载呀

楼主:
检测了成功写入 和 失败写入的芯片MCU选项,不同的地方是《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使用相关的端口控制485》,这个是不是会影响烧录呀

网友I:
要有冷启动,并且检查一下P30-TX  P31-RX

网友J(2025-07-25):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与你相似

网友K:
都运行内部程序了你还下载什么?CH340不能断电,单片机要完全断电,这时才能写入,上电后开始输入。

网友L:
明显是通信的问题,换一下串口模块,另外交换一下RXD和TXD试一试

网友M: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波特率太高的原因, 降到38400 或者19200 再试就可以了;  PCB TX RX走线太长,或者下载线太长质量差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