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设计OLED显示屏字体大小

楼主(2024-04-25):
请各位大佬们帮忙看看FontSize为字体大小,应该如何修改才能在主函数中自己设定字体大小

/**
  * @brief  OLED显示数字(十进制,正数)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4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4294967295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10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Line, uint8_t Column, 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uint8_t FontSize)
{
        uint8_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OLED_ShowChar(Line, Column + i, Number / OLED_Pow(10, Length - i - 1) % 10 + '0', FontSize);
        }
}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Line,uint8_t Column,uint8_t num)
{
        uint8_t i;
        OLED_SetCursor((Line-1)*2,(Column-1)*16);
        for(i=0;i<16;i++)
        {
                OLED_WriteData(Font_Chinese[2*num][i]);
        }
        OLED_SetCursor((Line-1)*2+1,(Column-1)*16);
        for(i=0;i<16;i++)
        {
                OLED_WriteData(Font_Chinese[2*num+1][i]);
        }
}

网友A:
这是点阵的,要有对应的大小的点阵字模,才好显示

网友B:
与程序无关,主要是字库。
1、基础字库:直接从字库从取点阵,丢到OLED对应的点上。
2、大小改变:选择不同大小的字库,丢到OLED对应的点上。
3、以基础字库为基准,改变大小,这就需要你建立一个缩小、放大的方案。将方案写成程序,经程序计算后丢到OLED对应的点上到显示。
估计你是调用别人现成的函数,自己对原理又不懂,而别人的函数不全面,或者你还不理解这些函数,故有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