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电路 不理解OUT为什么用VREF输出,而不用IOUT1或IOUT2输出,麻烦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4-25):
5脚需要一个恒稳的电压作为参考标准,Vref恰好是个恒稳的电压。建议读一读芯片手册。一切就明白了。

网友B:
其中一种用法。

你读通元件手册,就会明白了。

网友C:
楼主的是电压输出模式,我以前(2000年以前)很常用这个接法。20多年没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