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1700H功放在欣赏音乐方面算什么样的层次?

楼主(2024-04-25):
之前一直用普通AV功放,也没什么欣赏音乐的概念,就普通电脑放点音乐而已。直到前段时间被朋友安利了一套二手山水E250音箱(5.1后置换成普通DIY2分频8寸音箱),新买了一只天龙1700H功放,从1660显卡的HDMI直推功放,再用AIMP独占播放无损音乐,突然感到耳前一亮,比起以前的有个响声来说,简直惊为天器,对比外置马头M2+模拟纯功放的效果也还要好,声音很通透。但如果不开独占模式音质就很差,很大一股Windows味,像是隔着被子在听音乐。

那么,如果把功放的音质满分定为100分,姑且算普通计算机Windows下板载声卡为不及格的50分,那么天龙1700H功放在音乐欣赏层次里属于哪个层次?如果还想再上一个台阶,应该用哪款才能感到有明显差距?

网友A:
玩HiFi太烧钱啦

网友B:
不差钱往贵里选,越贵越能上场面,稀罕钱别追求什么音质场感,也就是听个响。

楼主:
旧音箱还好,就千把块钱。在以前的基础上不到四千多弄个功放我觉得还是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往贵里选,越贵越能上场面,稀罕钱别追求什么音质场感,也就是听个响。

你说得有道理,但是得知道花多少钱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才行,对老百姓来说,填不满的无底洞不能用钱去试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得有道理,但是得知道花多少钱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才行,对老百姓来说,填不满的无底洞不能用钱去试探 ...

这个真没法对比。。很多时候都是主观判断的。。
就好比我的木耳朵,9块9包邮的耳机和上千元的耳机都差不多。。

网友C:
人各有好,有些人就是喜欢闷,有些人觉得声音足够大就好,有条件线下去试听吧。
而且音响是一套系统,不是单换功放机就一定有所提升,音源、功放、音箱、音箱的摆放和指向、家具的材质和摆放、窗帘地毯的厚度与材质,设置是房间的面积都有影响。

网友D:
这种东西,主观意识占多数
一套你没见过的音响,我告诉这音响十万,你听起来是一种级别的音质
我告诉你两千,你听起来就是另一个级别的音质了
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几个资深HIFI人士在我这翻车了
Windows味你都能听出来了,那对于你来说,就只能按你经济能力,最大限度的花钱了
不然的话,像我这种一千二就能有全套音箱加功放和DAC的东西,你是肯定看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法对比。。很多时候都是主观判断的。。
就好比我的木耳朵,9块9包邮的耳机和上千元的耳机都差不 ...

你说的道理我也懂,虽然能听出0.9元和一百以上的耳机之间的差距,但我无法确定这个差距的分数,也许我应该把这个贴子做成更多人能理解评估的投示贴才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各有好,有些人就是喜欢闷,有些人觉得声音足够大就好,有条件线下去试听吧。
而且音响是一套系统,不是 ...

你说得更有道理,起码我自己在过程中,就把以前的布局更旋转90度后,感觉声音比之前要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主观意识占多数
一套你没见过的音响,我告诉这音响十万,你听起来是一种级别的音质
我告诉你两千, ...

高手!但我描述的Windows味,仅仅是说任意一款播放器利用Windows的驱动出来的效果,反正我是听到独占模式后大吃一惊,所以我把非独占模式的这种播放效果冠以了“Windows味”这个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手!但我描述的Windows味,仅仅是说任意一款播放器利用Windows的驱动出来的效果,反正我是听到独占模式 ...

如果你不缺钱,或者是说愿意在这方面投入一定的钱,又或者是说你爱好这上门,那可以玩玩,不影响到你生活就可以
但我还是会告诉你,这里头,主观意识占太多了
所谓的"独占模式"也就是个噱头,跟什么胆味浓,数码味浓,下沉有力度,声音暖和............一类的测评专用语一个样
不管是一个播放软件,还是一个功放芯片,又或者是一个喇叭,生产商或者是程序编写者,都专门针对音频进行了一定的处理,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味道"或者是"声场"
在同样的电脑上,音频输出不会因为软件而"好"太多,最多只能是不同的播放软件会输出不同"味道"的音频而已,它们之间有的只是差别,而不是差距
如果你真正想玩这个,建议你去学画板,电路设计,单片机编程,这样,你会在音响路上打开一个新世界

网友E:
如果是想知道其性能,则用专业的仪器测试为好,如果是听感,则用一对比较好的音箱、一台比较好的CD、正版CD碟,自己试下。

网友B:
无意间看到一个贴子:https://tieba.baidu.com/p/2832617950
我没有资格评判是不是有依据,姑且听之妄信之吧:为了听几张CD,开车跑遍祖国东西南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意间看到一个贴子:https://tieba.baidu.com/p/2832617950
我没有资格评判是不是有依据,姑且听之妄信之 ...

  凡是说火电水电风电的,一律可以认为是他们用的电源太差劲,连寄生的杂波也滤不掉,还被用户听出来了?赶紧卖一款电源给他们安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想知道其性能,则用专业的仪器测试为好,如果是听感,则用一对比较好的音箱、一台比较好的CD、正版CD ...

主要问题出在听过的音箱少,没有对比,不知道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不缺钱,或者是说愿意在这方面投入一定的钱,又或者是说你爱好这上门,那可以玩玩,不影响到你生活就可 ...

        谢谢总工程师的指点,我属于缺钱一族的,没条件尝试各种硬件的效果,所以只能在这里请教各位大师。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在装,比如14楼就专门调侃了这些人一贴。
        年青时我卖电脑,听过的两百元以下音箱+板载声卡的,没有三千套也有两千多套。在这种配置下,独占模式基本听不出差别,起码我是听不出来。但使用一百多的创新声卡+一千多的惠威T200C双声道音箱,独占模式差异已经很明显了。我查过资料,Windows的混音器为了兼容同时发声,经混音后的音频是有延迟的,所以独占模式有一定道理,再加上满网络清一色推荐用苹果和Linux来处理声音,“Windows味”是有一定道理的,给我的感觉就像是22Khz的调频声和44Khz的CD声之音的差异。
        你最后建议我去自己设计功放和音箱方面,电路方面虽然了解一些,PC编程和单片机编程也做过一些小东西,但我可能不会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在音响上。不太相信我学几年十来年能达到现在市场产品的效果,所以提不起这个兴趣。同样学画板电路设计,同样练单片机编程,搞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很有趣。

网友F:
山水音响被认为是顶级品牌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山水音响被认为是顶级品牌之一。

是挺不错的,E250我买成1200,感觉特有性价比。只不过后置音箱太拉胯,直接还给卖家了

网友G:
玩音响的第一步,先把系统(从LINE IN到音响发出的声音)的频率响应用EQUALIZER调到平滑,会马上感觉到声音是透明的,这需要有白噪声发生器从LINE IN输入,用频谱仪测定每个频段的强度,调整EQUALIZER达到平滑。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无意间看到一个贴子:https://tieba.baidu.com/p/2832617950
我没有资格评判是不是有依据,姑且听之妄信之 ...

今天看到的最好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音响的第一步,先把系统(从LINE IN到音响发出的声音)的频率响应用EQUALIZER调到平滑,会马上感觉到声音 ...

很有道理,先把功放和喇叭的组合EQ调平再说。我去听朋友的音箱,感觉也就是各个段的放大倍数不同而已,听不出来便宜的和贵的其他差异。
这个天龙1700自带个调整软件和麦,要求在皇帝位和周围7个位置进行自动检测,自动检测程序会发出一段从40到20K的音频,估计是自动调整了功放内置EQ。我有个朋友说这样出来的效果并不如人工调整的效果,他说等他空了要来给我手动调整一下,我等了他一个月了他还没空。

网友I(2025-04-27):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不缺钱,或者是说愿意在这方面投入一定的钱,又或者是说你爱好这上门,那可以玩玩,不影响到你生活就可 ...

楼主就是画板,单片机一头雾水学不会,再去玩windows味的,多简单啊,随便拳拳到肉,鸡精
味精,声场宽窄,甜美推力,一吹就会。去学什么编程p0,p1,寄存器,地址?低端多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