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前辈,贴片电容比如0805的品质相关问题

楼主:
品质到底是国巨的好还是三星的好?亦或者其他品牌

网友A(2024-04-25):
国巨是品牌,三星是韩国品牌,村田是日本品牌;0805封装的电容,它们相差无极,建议买国巨的。

网友B:
电容的参数很多,不同的参数,比较的结果会不同,你关注的是什么参数呢?介损、体积、耐压、容量、附加电感、附加电阻、……

网友C:
np0最好,其次是x7r,最差是y5v。

网友D:
5V电压的无所谓,有哪个就用哪个
如果是超过5V电压的,而且是量产的产品,选三星,不用任何考虑的
几十K成本才多出几百块钱,能帮你省下很多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电压的无所谓,有哪个就用哪个
如果是超过5V电压的,而且是量产的产品,选三星,不用任何考虑的
几十K成本 ...

三星比国巨好?
我是刚刚有个板,电压3V左右,通电10分钟左右,一颗104居然漏电,阻值8K左右。之前么有遇到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星比国巨好?
我是刚刚有个板,电压3V左右,通电10分钟左右,一颗104居然漏电,阻值8K左右。之前么有 ...

电容阻值8K左右?您如何测量?

网友F:
好像市场上,国内品牌还是稍贵,三星的最便宜,当然三星的假货也最多,不管什么品牌,合适可靠的渠道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刚刚有个板,电压3V左右,通电10分钟左右,一颗104居然漏电,阻值8K左右。之前么有 ...

前提是你这个得是真正的三星
村田的也可以,但在我这,村田贵一点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容阻值8K左右?您如何测量?

指针表1k档位测量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提是你这个得是真正的三星
村田的也可以,但在我这,村田贵一点点

还没用用过村田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指针表1k档位测量的啊

指针万用表没有测电容的功能呀!不妨晒一下,见识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没用用过村田的呢?

村田我以前的公司用过,跟三星一样的,基本不会有问题,或者是说几乎没有出现过问题,大多出问题的是贴片机打坏的
特别是0603的,真心不敢用本地的,前公司为了省几百块钱,结果多花了几万块来返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针万用表没有测电容的功能呀!不妨晒一下,见识一下,谢谢!

电容阻值,阻值,阻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容阻值,阻值,阻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只有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容值,0805封装电容的容值可以做到几微法,数字万用表通过固定的频率才能测量电容的容值,基本使用LCR测量仪不要说测量,使用指针万用表测量电容的阻值,容易带偏电子爱好者,不说设计电路,只说维修产品,使用指针万用表测阻值的方法会引入歧途,使用指针万用表测阻值方法,只能表明电容在不准确1.5V电池电压下可以充放电,为什么说不准确1.5V电压,这与你使用万用表时间有关,连最简单的电池电压都不能保证恒定,这样的测量结果有何意义。换句话说你的指针万用表的电压是1.5V,测量阻值是7K;我的指针万用表电压是1.3V,测量阻值是10K;在维修时你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容阻值,阻值,阻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本来测量方法有问题,还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说过,为了工程设计移植的可靠度,我在帖子中的公式和电路图是经过NI公司(全球大的仪器仪表公司)发行的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验证。目的是有一点价值。另外,不想带偏电子爱好者,使他们失去细心,本来爱学应该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容值,0805 ...

你的理解能力太差了,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测电容,不管容量多大,只要时间长就一定能测出漏电。

就是个一阶RC电路,连这个都不能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理解能力太差了,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测电容,不管容量多大,只要时间长就一定能测出漏电。

就是个一 ...

一阶RC电路中,不用考虑电阻?这个电阻是电容的电阻还是要考虑线路的阻抗,给你一块电路板有上百个无极电容,其中一个电容出现故障,难道把所有的无极电容拆下来,使用指针万用表测量阻值。我强调的不能使用指针万用表测量无极电容阻值方法判断电容的好坏,这也是维修过程中出现许多无法修复电路板的原因。测量故障最低标准使用带测量电容的万用表,或专用数字电容表。有条件购买LCR测试仪,通过设置电路正常工作频率测量其容值,看是否在容差的范围内。因为电容容差很大?除NP0外,无极电容的容差为5%、10%、20%等。是想如果使用指针万用表能判断电容的好坏,数字电容表和带测量电容功能的万用表,谁会买?

网友A:
我说过我帖子中的电路和公式是经过全球大的仪器和仪表公司发行的仿真软件验证过的。许多设计公式是本人亲自推导,并经仿真软件验证过的。我强调使用错误测量方法,会使电子爱好者失去细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阶RC电路中,不用考虑电阻?这个电阻是电容的电阻还是要考虑线路的阻抗,给你一块电路板有上百个无极电 ...

很抱歉误导了您,我这个电容是运放的负反馈电容,根据运放输出判定该电容已经漏电很严重了,几乎接近击穿了,运放是5V的。拆下来之后容量是104但是我没有测量。直接用指针表的1k档位测量其电阻,指针停止在8k的位置上面,我认为一颗无极性的104的电容的漏电不可能这么大,这个是我的经验,也许是错误的。对于容量,比如10uF的,当漏电流比较大的时候,用数字表电容档位测量其容量时,依然在正常范围内,但是已经不能用了,至少在某些地方不能用了。在前2年我有买到过一些这种电容,很头疼的。关键了它的漏电流不稳定,随着温度变化和使用时间的变长,会变的越来越大。甚至导致我的STC12C5A60不能复位,这使我召回了几百个产品,把复位改成了内部复位。虽然损失不大,也很麻烦了。内部复位的问题就是掉电短时间再上电,会复位失败。好在一般情况下没有这么操作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只有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容值,0805封装电容的容值可以做到几微法,数字万用表通过固定的频率才能测量电容 ...

就在2021年时0805的47uF的我用过,贵的很!2013年时0402的10uF的也用过,也是很贵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指针万用表没有测电容的功能呀!不妨晒一下,见识一下,谢谢!

没有电容表时,指针表可用电阻档测电容,看指针的摆动幅度和回落的速度估测容量值,正向来一次,反向再来一次。容量越大,摆动幅度越大。最终回到无穷大,回不到最左边就是漏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很抱歉误导了您,我这个电容是运放的负反馈电容,根据运放输出判定该电容已经漏电很严重了,几乎接近击穿 ...

客气了。万用表的性能正如一个全能型人才一样,门门都通干哈都行,但不能要求他各行都拔尖、都具有专精水准,一块万用表,连一只整流二极管的好坏,其实都不能检测到位。举例说明:二极管的PN结出现了较大的(如高达500Ω)接触电阻,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来测试其正向电压降,仍显示为0.5V左右的导通电压值,结论是测试结果完全无效!这是因为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档给出测试电压为3V左右,给出的测试电流为1mA,测量一只500Ω电阻的电压降恰恰为0.5V。因此需要更专业的设备,如ESR表或直流桥来弥补万用表的短板,达到快速准确判断元器件好坏的目的。
这里要强调的是另一不规范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电路的通断。
关于运放的负反馈电容的问题,我会发帖——在结构上一样的电路,如何区分是反向放大器还是积分电路?欢迎指正。

网友H:
我们公司10多年来都是买三星电容,曾经三星电容出现过2次漏电质量事故,一次是2017年,一次是2021年,两次都造成10多万的损失,现在只好使用村田电容,如果对待机电流有要求,比如锂电池驱动产品,电容漏电很要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没有电容表时,指针表可用电阻档测电容,看指针的摆动幅度和回落的速度估测容量值,正向来一次,反向再来 ...

规范使用测量仪器,会减少工作中带来的不必要麻烦。例如,变频器的设计:总体方案是DSP+IGBT,电源采用UC38XX芯片,为何国外产品性能可靠,本地的差,主要原因不是设计而是拷贝,出现在结构上一样的电路,无法区分是反相放大器还是积分电路。维修时使用万用表判断电容的大小,出现了许多无法维修的板,更有趣的是有人把所有电容都更换无法维修的现象。理由有三:一是外面的产品不提供电路图,二是无法判断是反相放大器还是积分电路,三是使用万用表测电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10多年来都是买三星电容,曾经三星电容出现过2次漏电质量事故,一次是2017年,一次是2021年,两次 ...

建议购买带分选功能的LCR测试仪,市场上的电子产品鱼目混杂,不要过分相信某种品牌,使用带分选功能的LCR测试仪,采用抽样的方法,测试电容容差是否与产品说明书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10多年来都是买三星电容,曾经三星电容出现过2次漏电质量事故,一次是2017年,一次是2021年,两次 ...

我前公司就是用村田的,但它贵呀
现在就用三星了,每个PCB都测量待机电流,100K以下的量,基本没出过事,要真出了,那也是运气不好,毕竟像样的贴片电容厂就那么几个,日本品牌贵,又不好拿货

网友I:
10年经验,这东西只要出问题不良率明显高,都是设计问题,比如安装位置很热,靠近螺丝孔,位置距离手工焊锡点近,装配受力点在电容附近

网友E:
引用 网友I:
10年经验,这东西只要出问题不良率明显高,都是设计问题,比如安装位置很热,靠近螺丝孔,位置距离手工焊锡 ...

很抱歉,是用了20年的设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很抱歉,是用了20年的设计了

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批量自动化生产,因此提出了可制造的设计,为此目前国内手机生产商均制定自己标准化的设计要求,例如,表贴元器件可以批量生产的封装尺寸,绘制的PCB图纸要经过多个部门联合会审。这也是XX手机BMS芯片生产商,几年前抄后路,将芯片提高十倍价格,最后消费者买单。
获得性价比最佳,一是可制造设计,二是严控器件质量。某手机生产厂商的经验值得推广,器件压货半年付款,器件出现问题自己招回,否则没收货款。

网友J(2025-08-08):
我一般都用国巨,但我遇过一个案子,电路位上某位置的电容一开始也用国巨,但动作一直异常,后来改用村田就好了,值跟参数都相同,因为很忙就没去研究原因了。

网友K:
常规阻容,国产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要迷信进口。

网友L:
我也正为贴片电容漏电烦恼,之前做了100个电竖笛底板,电压才3.3V,以为用什么牌子的贴片电容都无所谓,结果在10支成品中,连续出现0603的10U电容漏电或短路,看了物料标签,写的是“中性牌子”,就是无牌的意思,现在才知道要量产必须选择名牌的,但选三星又怕是冒牌三星,选强调是“原装三星”的又特贵,选国巨又不知质量如何,也担心有冒牌国巨,也就是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来要量产还需要很多学问。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都用国巨,但我遇过一个案子,电路位上某位置的电容一开始也用国巨,但动作一直异常,后来改用村田就 ...

国瓷电容有推出特殊材料介质的防啸叫、可替代CBB的贴片电容器,在1GHz内的性能与C0G相似,但是能办到比C0G更大的容值,比X7R的性能更好,有效能解决电容器异响的问题哦

网友N:
三星假货多,50V的104电容,工作在DC24V,整批货全部击穿短路。出货前做过72小时老化没问题,用到项目上半个月出问题了,海边高楼的户外亮化项目,PCB没进水。后来全部拆除更换。嗯,楼层很高,海风很大,凌晨的月色很美丽,蜘蛛人很辛苦。

网友J(2025-10-20):
引用 网友M:
国瓷电容有推出特殊材料介质的防啸叫、可替代CBB的贴片电容器,在1GHz内的性能与C0G相似,但是能办到比C0 ...

感谢,有机会再去要sample试试

网友O:
是的,要测LRC,贴片机也会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