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锂1000MAH和两节串联500MAH ,他们的重量和放电能量一样吗

楼主(2024-04-25):
谢谢大家

网友A:
串联是为了提高电压,并联是为了提高电流!相同容量可提供多个电压,以及相应的电流。

网友B:
你只说了容量,没有提到电压参数。
比如:1000mAH是3V,500mAH也是3V,串联就6V了,两者电压就不同了。

网友C:
放电量看厂家是否虚标,重量肯定是两个500mAh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