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一点就烧MOS管子,求教

楼主:
一点就烧,栅极短路

网友A(2024-04-25):
电容是95个2200uh充到17V,MOS管100V,源极接10毫欧电阻丝,共12个。二极管400V20A10个,点一次后必定烧MOS,栅极短路,后来加了两个CBB电容,DS加70VESD二极管,GS加12VESD二极管,还是烧

网友B:
电路图都没有,你要大家怎么猜

网友C:
MOS管抗静电能力较差,这需要焊接时采取防静电出的措施!

网友C:
防静电措施与设备接地线是两码事,详细参见计算机机房防静电措施,防静电要求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独立于供电地线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S管抗静电能力较差,这需要焊接时采取防静电出的措施!

加了ESD二极管还是不行

网友D:
没有电路图,就只能是怀疑的态度吧。1可能MOS栅电压不足,在放大区。2可能电流太大,超出MOS负荷击穿

网友A:
MOS关断时会有很大的电压电流尖峰,电容充电到2V,电压尖峰就有28V,电流尖峰600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了ESD二极管还是不行

增加了ESD二极管是在电路工作时起到作用,因为它并联在G极,焊接时它并没有并联在G极;解决方案:一是采取防静电措施,二是购买G极包含ESD二极管的MOS管。

网友A:
找到症状了,栅极下降沿震荡,而且这个震荡和电容电压和负载大小都有关,空载时正常,点焊也就是短路时震荡。12个MOS烧剩4个了,怎么解决还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到症状了,栅极下降沿震荡,而且这个震荡和电容电压和负载大小都有关,空载时正常,点焊也就是短路时震荡 ...

已经告知解决方案(一是采取防静电措施,二是购买G极包含ESD二极管的MOS管),你不试用,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经告知解决方案(一是采取防静电措施,二是购买G极包含ESD二极管的MOS管),你不试用,原因?

防静电措施指啥?另买MOS成本太高了,而且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经告知解决方案(一是采取防静电措施,二是购买G极包含ESD二极管的MOS管),你不试用,原因?

好吧,看到了,不过租的这个破房子连地线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防静电措施指啥?另买MOS成本太高了,而且难找

防静电措施,类似供电的接地线,它独立于供电的接地线。电力的接地线电阻是10欧姆,防静电的接地电阻是4欧姆。可以找电工作一个防静电接地线,做法类似于供电的接地线,但电阻需要小于4欧姆。条件允许最好做一个供电的接地线。电焊机的供电接供电接地线。电焊机的输出地线和电路板的地线并联,并联后接入防静电接地线,带防静电手环,焊接时将防静电手环接防静电接地线,工作台采用防静电橡胶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到了,不过租的这个破房子连地线都没有

这种状况,建议采用外加工方案,已经回答了防静电采用方案,综合评估值不值得实施防静电方案。

网友A:
确定了烧管原因就是栅极震荡过压,又烧了一个M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了烧管原因就是栅极震荡过压,又烧了一个MOS

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建议带防静电手环,使用维修手机产品的焊台,先将双向TVS管焊接在G极和S极两端。然后使用点焊机了。

网友C:
双向TVS管的电压在30V左右,以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为准。

网友E:
应该是过载的原因,得学会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过载的原因,得学会控制电流大小

这与过载没有关系,是电焊机焊接出现问题,是静电产生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双向TVS管的电压在30V左右,以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为准。

TPSMAJ30CA 双向TVS保护管 车规级 电压30V(纯属帮忙,我的职业从事电路设计,不是销售电子产品的)

网友F:
栅极信号振铃是烧毁MOS管很常见的原因,去B站学习一下mos管驱动的相关内容对你应该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栅极信号振铃是烧毁MOS管很常见的原因,去B站学习一下mos管驱动的相关内容对你应该有帮助

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栅极信号振铃是烧毁MOS管很常见的原因,去B站学习一下mos管驱动的相关内容对你应该有帮助

先看标题“点焊机一点就烧MOS管子,“你说的是设计电路解决方法,而实际问题是焊接出现栅极信号振铃是两码事。

网友F:
呵呵,如果不是器件选型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栅极驱动电路的问题了,其实楼主已经发现问题的所在,就要靠他自己去解决了,自己学到的才是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