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num=tp*1.0/255*500; 500是怎么来的来的

楼主(2024-04-25):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5^4;  //用P5^4口采集5V信号
uchar data dis_buf[4]; //显示缓存
uchar code led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char i;
uint num;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50;y>0;y--);
}

void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
        float tp;
        tp=num;
        num=tp*1.0/255*500;
        dis_buf[3]=ledduan[num/1000];
        dis_buf[2]=ledduan[num%1000/100] & 0x7f;
        dis_buf[1]=ledduan[num%100/10];
        dis_buf[0]=ledduan[num%10];

        if((dis_buf[2]>=1)&&(dis_buf[2]<=2))         //设置显示范围内执行的功能
          led=0;
        else
          led=1;

        P1=0xff;
        P3&=0x07;    //P3=P3&0X07(0000 0111)
        P1=dis_buf[i];
        P3|=0x10<<i; //P3=P3|0X10左移i位
        i++;
        i%=4;         //i=i%4
}
void main()
{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P5M0=0X00;
        P5M1=0X10;

        P_SW2|=0x80;
        ADCTIM=0x3f;
        P_SW2&=0x7f;
        ADCCFG=0x0f;
        ADC_CONTR=0x84;
        while(1)
        {
                ADC_CONTR |= 0x40;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0x20));
                ADC_CONTR&=~0x20;
                num=ADC_RES;

                datapros();
                delay_ms(1);
        }
}

网友A:
500表示5V。

网友B:
500是你设的最大数据?

网友C:
ADC转换采样电路需要调理电路和电压基准电路,以使外部电压信号满足单片机电压范围,外部电压最大为0.01V,为了测量精度的需要,外部调理电路使其提高到4.5V,另外单片机基准采用的电压有关,位数也有关。

楼主:
那个500是哪里来的

网友D:
我寻思这个不是表示5V吗?放大100倍方便处理数据

网友E:
500是5V参考电压,可以是5、50、500、5000。结果都一样。取决于你想得到的分辨率。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确实是*5V*100倍,这样好处理数据!

网友F:
写成 num=tp*1.0*5/255*100,你就理解了

网友G:
ADC 的参考电压为5V, 12bit的分辨率, 那么0-4095之间的电压每一格读数就是(1/4095)x5V, 就是这么理解的.
1/255分辨率就8bit的.